精灵2的限高,是否只有在特殊区域才执行。

楼主(2015-07-31):
精灵2的限高默认是120米,如果不更改的话,是不管在哪儿都只能飞120米?还是说只有在特殊区域,才执行限高120米呢?

网友A:
默认120米,在所有地区都是120米,软件可以取消,但是对于特殊区域无用,我碰到过,在某机场10公里处开了下机,提示限飞,只能飞10米高度,如果是精灵3就直接不启动

楼主:
哦,感谢楼上的朋友,刚才又仔细看了下说明书(以前没看这一段),是不是在半安全飞行状态下,即便设置的高度大于120米,那也只能飞120米?而距离无限制。

网友:
多点限制也挺好啊。。。没用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120米,在所有地区都是120米,软件可以取消,但是对于特殊区域无用,我碰到过,在某机场10公里处开了下 ...

,是不是在半安全飞行状态下,即便设置的高度大于120米,那也只能飞120米?而距离无限制。

网友(2015-11-23):
软件限制问题!精灵3直接歇脚不飞了!我在机场附近遇见过!

网友:
新手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