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21级新发动机气缸顶端卡活塞,非常紧发出金属摩擦声。跪求大神下结论

楼主(2015-07-31):
今天地面通油测试发现发动机活塞到气缸顶端的时候会卡非常紧和发出金属摩擦声,把火头拆下后气缸唔密封状态下仍然活塞到气缸顶端的时候会卡和发出金属摩擦声。因为卡缸一直无法启动手指背面前后被打两刀,拨桨时活塞到顶卡住手顺势往上准备重新拨桨,气缸因为被卡但还是有气压的突然弹下,桨尖把我手指都打出血了。发动机是全新的,气缸内无异物。跪求教大神们指点

网友:
拆开发动机  清洗一次  再磨磨!!!

网友:
气缸有锥度总比椭圆强 上紧总比下紧强

网友A:
    这种发动机气缸带有微小锥度,在距上死点0.5毫米左右处有些紧是正常的。我购买发动机时,都选择这样的。这比气缸、活塞配合很松的要强。
    启用新机时,先用煤油把发动机内外清洗干净,不拧上热火头,向机内注入少许纯净的车用润滑油(如桑塔纳轿车发动机用的润滑油。几滴即可。),然后用手稳健地、慢慢地拨转螺旋桨,只要拨过上死点即可——然后再重复,大约拨几十次后(也可能需要更多一些。每台发动机是不一样的。),感到比较顺滑了即可。以上这个过程是“冷磨”。然后用煤油清洗发动机并甩干后,就可以试着进行“热磨”。先拧上热火头,再向排气口注入几滴燃油,用手拨螺旋桨约5-10转(对燃油进行雾化),然后给热火头通电,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螺旋桨(不是快速拨动那种动作),在过上死点时,感到顶了一下,但能顺利拨过,这时就能可以开始用手拨启动。注意:在活塞开始压缩时,螺旋桨一定要呈水平状;加入的燃油一定要少一些,宁可不够再增加,也不能加多了而造成富油。如加多了燃油则必须倒出,不然的话很容易反转打手。发动机运转后,很快就把机内的燃油用尽停车。再重复这一操作,……运转较顺畅后,就能感觉气缸活塞之间的摩擦较为顺滑,快速拨动螺旋时能听到“扑落”“扑落”的声音,这就表明可以正常的连续运转了。接下来就可以把油箱和汽化器上的进油咀连通,进入通常的磨合程序了。以上只是简单的叙述和介绍,建议楼主阅读一下航模发动机书籍,全面了解后再稳妥地进行。我的体会是:1.手拨启动发动机很容易,完全不必有恐惧心理,一定要坚信自己;2.凡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般都是方法不太对;3.必须找出问题所在,不盲目操作,没有运气可碰;4.反复练习拨动动作,发力时机、发力点、短促的爆发力和稳健的节奏是关键;5.逐步实现“人机合一”是手拨启动发动机的最高境界。

    祝楼主早日把新机掌握好,到那时,你就具有了经验,你就是大神。

网友:
补充:磨合运转时,安装比正常使用的大一些、重一些的螺旋桨,也可以有效地防止打手,且对发动机的稳定运转及合理限速有利。

网友:
恭喜你,你的发动机太正常了,磨合一下就好了,别磨太多,磨300CC差不多可以调机了

网友:
三叶机都是这样加工的,四冲除外。

网友:
正常现象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各路大神!!特别是daixp大神的结论-----精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发动机气缸带有微小锥度,在距上死点0.5毫米左右处有些紧是正常的。我购买发动机时,都选择这样的 ...

缸套拆了出来用甲醇浸了一下,然后就这样拿去启动了。一直启动不了。缸内带油转动了几十下了,依然卡活塞。。。。。。

网友:
引用 楼主:
缸套拆了出来用甲醇浸了一下,然后就这样拿去启动了。一直启动不了。缸内带油转动了几十下了,依然卡活塞 ...

    在气缸内有适量润滑油的条件下,握持住靠近桨尖的位置,慢慢地、稳健地扭动螺旋桨,在活塞快到上死点时感到紧(涨紧、抱紧的感觉)、摩擦强,但只要能够扭得动,就继续操作下去,活塞只要能过了上死点就行。如很紧,换上大直径螺旋桨即可明显凑效。重复这样的操作(几十次、一百次、或更多。),只会是越来越好。如有一些黑油从机内流出,再次清洗一下发动机是有益的。到比较顺滑的程度后,换上正式磨合用的螺旋桨,再用注入少量燃油的办法进行断续的热磨,直至进入到连续的磨合运转阶段。这其实是件很容易的事,楼主可能是不常遇到而已。这次成功了,今后就轻车熟路。当然,这里仅是纸上谈兵,介绍一下大致的方向和思路,具体操作还需要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思考,并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如果是在眼前,这问题几下就能解决好,现在是有劲帮不上,只好留言叙述。

    对发动机的掌握实际上就是一个手感问题,熟练后,仅凭拨动螺旋桨时的手感,马上就能知道是不是能够启动或者存在什么问题。在之前的帖中提到的“人机合一”,就包含了这个意思。

网友A:
    补充:拨动螺旋桨时手部动作非常重要,大致是:在三点左右的位置开始拨动,到十二点左右的位置(也可以理解为过了上死点后)手必须立即“逃出”桨的旋转面(“逃出”是指手向自己左前胸的方向挥动)。千万不能随着桨叶再往下拨(那是大忌讳),那样肯定会“打手”。发力的要领是,手臂带动手腕,手腕带动手指;肌肉一直比较放松,也就是最后二十度左右才真正坚决、有力的发力。这就是爆发力的概念(力量乘以速度等于爆发力)。然后迅速还原,重复进行以上操作。这样,看上去是一次一次的拨动,但螺旋桨的转动却和连续运转几乎差不多,所谓“节奏”主要就是指这个环节。拨三至五下基本上就应能连续运转,如不是,则应停下来找到问题所在并解决后,再继续。连续拨几十甚至上百次,累得满头大汗,以图碰碰运气,这种方式常见,但显然是不得要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拨动螺旋桨时手部动作非常重要,大致是:在三点左右的位置开始拨动,到十二点左右的位置(也 ...

谢谢啦

网友B:
伤口别沾油,不然好得慢。下次可以带个手套,那样不容易打破手。
现在你手上有伤,把桨罩装上,用启动器吧。
火头拆掉,油门开最大,用启动器暴力地怼一会儿;这期间,用毛巾或卫生纸把缸盖遮一下,防止灰尘吸进气缸,也防止油喷得到处都是。
然后装上热火头,不插点火器,中小油门用启动器带一会儿;气缸连续压缩会加热,这个过程活塞能稍微松一点。
最后趁气缸有些温度,插上点火器,还是中小油门,用启动器启动。
发动机烫得时候磨合快,成功启动一次以后那种生涩感就没了,然后手拨也会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伤口别沾油,不然好得慢。下次可以带个手套,那样不容易打破手。
现在你手上有伤,把桨罩装上,用启动器吧 ...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对新手我的支持和帮助!

网友C:
邮箱距离发动机太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邮箱距离发动机太元了!!!!!!!!!!!!!!!!

没关系的吧?

网友:
三叶二冲发动机都是这样的,最好用启动机发动。磨合后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补充:拨动螺旋桨时手部动作非常重要,大致是:在三点左右的位置开始拨动,到十二点左右的位置(也 ...

我的三台三叶52发动机,都是用螺丝刀包裹布套,敲击螺旋桨,很管用。

网友:
ABC发动机就是这样设计的。
不是这样效果的,不要买,要退货。

网友:
”叽 叽“的声音就对了 桨叶十二点半位置  活塞对应上死点 手起很轻松的

楼主:
启动器到货!超易启动!感谢楼上全部的各路大神的技术支持!!现在到调油针的环节了,我现在找到的油针位置是拧紧后拧出1.2圈。求各位大神看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拨动螺旋桨时手部动作非常重要,大致是:在三点左右的位置开始拨动,到十二点左右的位置(也可 ...

请问油针拧紧后拧出1.2圈是不是贫油了?

网友:
我的不到一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油针拧紧后拧出1.2圈是不是贫油了?

    先将主油针关死,然后一面启动一面逐渐开大,直到合适为止。副油针在出厂时已处于合适位置,不要轻易变动,以免把问题复杂化。不能采取先把油针开大再逐渐关小的富油启动方式。因每台发动机的耗油率都会有差异,油面高度以及油箱位置也对供油压力有影响,因此只能根据自己发动机的实际情形进行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主油针关死,然后一面启动一面逐渐开大,直到合适为止。副油针在出厂时已处于合适为止,不要轻易 ...

请问能教教怎样听声音感觉到哪合适呢?

楼主:
现在是不知道怎样才是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能教教怎样听声音感觉到哪合适呢?

    首先不是听声音的问题,而是要使发动机进入连续运转状态,然后开、关一些油针,即能知道转速最高时油针的位置范围,在此基础上,把油针适当开大一些,进行台架磨合运转(大约10分钟左右)。接下来可以安装到模型飞机上使用。初始用时,油门也要适当开大一点,控制转速不至过高。大约累计飞行时间一个小时后,可进入发挥发动机性能的正常使用状态。建议能够在网上购买高国钧先生写的《现代模型发动机》一书看一下,有若干操作的细节需要了解到位。

网友E:
副油针合适否,采取掐油管看速度是否升高的方法。
不变化为最佳。

网友:
最近发现这个网站,好东西真不少。开眼。

网友(2016-08-05):
引用 网友E:
副油针合适否,采取掐油管看速度是否升高的方法。
不变化为最佳。

请问副油针已经调乱了  该如何调回来  谢谢指点

网友:
我的21级和楼主的一样紧,卡缸的时候还会叽叽的叫,启动器也带不动。

网友:
用启动器吧,你是玩飞机,又不是玩发动机,别让启动扫了飞行的兴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