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悟拍出来的视频剪辑出来后有摩尔纹

楼主(2015-07-31):
DJI悟拍出来的视频剪辑出来后有摩尔纹,我用EDIUS剪辑的,后来换premiere都解决不了,你们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最后怎么解决了?飞机都固件都升级了的、另外悟拍视频设置MOV格式还是MP4格式,哪个更好

网友A:
最新的固件已经改变很多了,刚出来那会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的固件已经改变很多了,刚出来那会更多。

你的也有这种情况没解决是吧

网友B:
减锐度会好一点。摩尔纹主要还是需要感应器前面的低通滤镜来解决。

楼主:
后期的时候剪锐度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锐度会好一点。摩尔纹主要还是需要感应器前面的低通滤镜来解决。

就是后期的时候加一点模糊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也有这种情况没解决是吧

悟刚出来时候莫尔文很厉害、后来升级后改进很多了,但是还是有、比如拍摄古民居房顶的瓦时,还有森林,柏油马路,类似条纹或者光比很大的时候就会有,一般情况下还是不错的,这是小日本干的好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后期的时候加一点模糊是吧

不是后期模糊,是在APP里设置。悟和精灵3的拍摄设置里,可以调整锐度,对比度的那里,把锐度降一些,会好一些,但是不能完全杜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悟刚出来时候莫尔文很厉害、后来升级后改进很多了,但是还是有、比如拍摄古民居房顶的瓦时,还有森林,柏 ...

似乎减锐仅对拍摄照片有效,拍视频无效。

网友:
摩尔纹考研厂商技术能力,忍着吧,从几个版本来看,dji目前也就能解决成这样了.后面估计很长一段时间也不会有太大提升.技术储备不足.跟你用什么软件没关系,不是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似乎减锐仅对拍摄照片有效,拍视频无效。

照片遗憾是像素低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后期模糊,是在APP里设置。悟和精灵3的拍摄设置里,可以调整锐度,对比度的那里,把锐度降一些,会好 ...

拍摄设置里怎么找不到

网友D:
正常,,感光元件那么小,分辨率又高,,没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感光元件那么小,分辨率又高,,没办法解决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