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212 KV2450可以飞前置电机的机型么?

楼主(2015-07-31):
最近对固定翼很有兴趣,想入手台FMS的小F3A。手上有颗2212 KV2450的电机,请教下貌似高KV值的电机都是飞腰退或尾推机型的么?我看电机前置的机型KV都是1000多的,不知这颗电机是否能飞???回帖的好人一生平安!
顺便看下有没有人出FMS的小F3A啊?QQ2163163   13481375996

网友A:
有兴趣的话,我用2212 1000KV电机换你高KV电机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兴趣的话,我用2212 1000KV电机换你高KV电机可好?

换太麻烦了,如果不能用我就买新的了

网友B:
肯定不能用,动力差还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能用,动力差还耗电。

谢谢,还得买新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还得买新的了....

可以用,不过翼展大的飞机不好飞。我的前拉2208-2600KV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73150&extra=

网友C:
我的2040  4300kv就装过,桨小一点,没问题的。滑翔性好点,飞上去就小油门。一样可以飞挺久的。

网友C:
可以的,我的。2040  kv4300的涵道电机就装过,桨用小点,声音很好听的,如果想飞久点,用滑翔性好的飞机,上天就小油门,也可以飞很久的。

网友:
当然可以,拉力够就行

网友:
竞速机就是前拉高KV的。

说到底,电机的选用就看具体机型,如果是吉比那样的胖头机,估计这高KV电机装上去几乎没有拉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