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5-07-31):
麻烦咨询一下大神,cc3d里面那里可以调
电机
的正反转、谢谢

网友A:
电机的正反转cc3d不能调,唯一的办法是将三根与电机连接的电调输出线中任意两根互换。

网友B:
电调到电机的三根线任意两根交换就可以反转

网友C:
估计你焊死了电机吧

网友D:
CC3D好像有调正反转,但是没用过,不知道效果咋样,就在电机校准里,最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