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连接naza lite 的F1 F2的方法吗?我想刷回原始版 ...
有知道连接naza lite 的F1 F2的方法吗?我想刷回原始版本

楼主(2015-08-01):
naza lite刷了v2固件,无法设置无头模式,想刷回原始1.0版本,有知道方法的吗?

楼主:
用自带的线直接连接F1F2可以吗,好像只要连接信号线,正负极线一起接了没关系吧

网友A:
啥都不用连,直接插数据线刷回去即可

网友B:
就F1 F2的信号线连接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C:
应该可以直接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