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请教一个很严重很棘手的问题,关于碳架的

楼主(2015-08-01):
我是新手第一次用碳架,飞了几次还好是在晚上飞,就看见
电机
出冒火花,就赶紧下降,结果碳架被烧了一点点,然后这个电机特别烫 最后我用万用表量,这个架子和电机的3根线都是通电的,请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很严重啊,怎么解决啊
、

网友A:
碳纤维是导电的,所以安装线路要注意绝缘

网友B:
如果是和碳架导通的话 楼主可以把电机螺丝拆下来 和架子分开 看电机和外壳之间是否通路 如果电机拆下来后断路了 就是电机漆包线有破损 如果还是通电的话 检查其他线路是否有破损 或电调外露元件与机架有接触

网友C:
硅胶线皮被碳板划破了

网友D:
有一次我在装飞机,那个分电板就在碳板上,我一插电,瞬间 就冒火花了。。。。 一看,分电板碰到碳板导电了。。。也给机架烧了个坑。。。

楼主:
解决了,螺丝太长触碰到电机里面的线了吧,加几个垫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