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闻乐见·炸机· 上日志帮我分析一下,新手不太懂

楼主(2015-08-01):
apm2.5 4s电池 3508 590kv
我重新说一下,飞机自稳模式起飞,高度在20米左右切定高模式,然后推杆向前飞,飞出去大概150米左右停下了,过了几秒钟目视飞机高度正在下降(此时我油门没有动),然后我推油门想上升高度,飞机也做出来上升的动作,之后我想让飞机下降一点(收油门),然后就一直往下掉(下降速度大概2-3米每秒),在推油门就没反映了(一直到坠落),看我飞机图片能看出来,在40米高掉下来,除了脚架断了之外没有损伤,说明下降速度不是太快,而且是相对比较平稳的。(排除遥控器失控,因为我有设置失控保护,试验过好用。)
百度云附件:2015-08-01 07-29-16.log    这是飞行的日志。

网友A:
不是在这看

楼主:
怎么看啊。不会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看啊。不会牙

你这不是回复他,你这是回复你自己,他没有提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回复他,你这是回复你自己,他没有提醒的。。。。。。。。。。。。。。

这样啊,新手,还不太懂论坛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在这看

怎么看啊,我不会,你能有空帮我看看嘛?

网友:
建议把自己的配置,飞行时的各种情况因素说下,方便其他人分析。我也新手!

网友C:
气压计有没有加海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压计有没有加海棉

有加海绵,有指甲盖那么大一块黑色的海绵,买来自带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加海绵,有指甲盖那么大一块黑色的海绵,买来自带的。

你说清楚点 到底是怎么掉下来的 ?   在几米高掉下来还是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清楚点 到底是怎么掉下来的 ?   在几米高掉下来还是怎么?

我重新编辑了一下,不知道能看明白吗。

网友C:
可能是间歇性短路 或者  哪里接触不良 你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间歇性短路 或者  哪里接触不良 你检查一下

好的我看看,要是间歇性短路,飞机应该是摇摆着下降吧,我的下降和正常下降姿态一样,就是下降速度很快,而且我目视着飞机,4个螺旋桨一直在转动

网友D:
和我上次炸鸡情况一样,切到降落模式了,马上切换下模式就能救回来

网友E:
是否震动太大了。
若再加上机架乱转正好有个角度让气压计内部被阳光照到引起高度值的剧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震动太大了。
若再加上机架乱转正好有个角度让气压计内部被阳光照到引起高度值的剧烈变化。

我气压计盖海绵了,需要在外壳上贴上黑色胶带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和我上次炸鸡情况一样,切到降落模式了,马上切换下模式就能救回来

的可能。不小心打错模式?不过日志里是可以看到模式切换的。 方便的去看下日志。 我手机看不到。

网友:
第二点是猜测,因为看日志上高度值很不正常,若不是气压计坏了就是被强光照射了.

网友:
我猜楼主用的D10  这几天 天气潮湿

网友G:
看日志似乎是高度有问题,飞机在出事之前,气压计波动很大。降落过程中,relalt(飞控认为飞机当前的高度)高度没有明显变化,直到触地(roll发生很大改变,应该是飞机侧翻了),因此可能是高度问题,飞机认为高度在上升,就减速,实际上飞机是降落的,然后触地翻了。lz如果切换到stabalized 模式应该能救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日志似乎是高度有问题,飞机在出事之前,气压计波动很大。降落过程中,relalt(飞控认为飞机当前的高度) ...

我觉得也是气压计问题,但是我盖海绵了,有可能海绵太小,眼光恰巧照到了,看样有必要加大海绵和遮光

网友H:
坐等大神前来解惑。请问楼主 配置 以及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坐等大神前来解惑。请问楼主 配置 以及续航!

飞跃650改600,疯狂3508 590kv铂金30 4s5200 1238桨 悬停17 8分钟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飞跃650改600,疯狂3508 590kv铂金30 4s5200 1238桨 悬停17 8分钟吧

起飞重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起飞重量呢?

满载2.2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