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飞不起来

楼主(2015-08-01):
求大神帮看看怎么回事
1、关angle模式,直接打油门,油门高到一定程度机体开始顺时针旋转,再往上打机体侧翻
2、开angle模式打油门,同时向左打方向杆(让机体不顺时针转),同时微调控制机体俯仰的控制杆,结果油门打到底机体还是飞不起来
3、关angle模式,操作方式同2,油门打到底机体也飞不起来

楼主:
电机是KV900的

网友:
电调有没有插对顺序,桨有没有装错

网友A:
我赶脚也是电调信号线插错了,或者是桨装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赶脚也是电调信号线插错了,或者是桨装反了

要不就飞控的电调接口接错  要不就是电调的线接错   真的不会傻到桨都装反吧

网友C:
电机顺序反了的可能性大

网友:
桨装正确在油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顺序反了的可能性大

就是说电调信号线接错了是吧,但是我操作俯仰或者左右倾覆的操作杆,机体姿态还是会对应改变啊,说明没接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就飞控的电调接口接错  要不就是电调的线接错   真的不会傻到桨都装反吧

还有一点就是遥控通道错误,我曾经就是这样,一直自转…飞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电调信号线接错了是吧,但是我操作俯仰或者左右倾覆的操作杆,机体姿态还是会对应改变啊,说明没接 ...

我也是新手,你确定遥控通道对吗?仔细检查下…

楼主:
3s电池带不动六轴电压不够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