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不能解锁 求助

楼主(2015-08-01):
飞控gps 罗盘 加速度计已校准 自检已关闭 但是红灯蓝灯交替闪烁救是无法解锁

网友:
搞不懂,等大神

网友A:
不用设置这些  直接设置 加速度计 遥控器校准 罗盘就OK了   你截图的设置根本不用

网友B:
地面站显示啥,就去百度吧,我也是新手,你确定安全开关开了?

网友:
在这个界面尝试遥控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站显示啥,就去百度吧,我也是新手,你确定安全开关开了?

地面站是啥 安全开关是啥 新手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设置这些  直接设置 加速度计 遥控器校准 罗盘就OK了   你截图的设置根本不用

就是不用那个安装向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用那个安装向导?

肯定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