蜻蜓 HTIRC 20A电调测试

楼主(2015-08-01):
参加了恒拓模型的电调公测,申请的是4个20A的。先说下装机配置:机架是朋友做的,轴距480,可以折叠。电机是4个银燕2212-980KV,CC3D飞控,3S5200mah电池。1045桨。电调自然是蜻蜓20A.装机图。

试飞视频:

总体印象:1、电调软件设置正反转功能非常实用,免去了边测试变焊接的麻烦,一气焊好线,再设置电机方向,非常方便。
                  2、自动设置油门行程功能也很给力。
                 3、电调响应速度不错,特意用了cc3d飞控,油门很跟手。
                 4、测试版的电调输出线有些短,焊接电机不太方便,需要接线。
                 5、20A和30A两种规格尺寸、重量、性能上差不多,有些重叠。

网友:
又是一台好JJ羡慕啊,楼主的飞行技术也是一流,又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太像植保机了

网友A(2016-01-03):
请问楼主,怎样设置电机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怎样设置电机正反转?

软件设置正反转很方便,给你发个说明书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设置正反转很方便,给你发个说明书看看吧。

说明书有,就是没看明白,不敢乱操作改到其他设置,能简单说一下步骤么,里面的 ——.是什么意思

楼主:
1、打开遥控器,把油门摇杆打到最高。
2、连接动力电池,等待2秒会听到滴滴2声响。再等5秒,会听到——.——.,这个表示一声长音一声短音。
     这时把油门遥杆拉到最低,要快,会听到滴滴滴几声响,这个声音的次数和你用的电池的节数相同。好了电机反向了。
如果错过了时间,声音变成其他的了,不要动油门摇杆,直接把动力电池拔掉,原来设置不会改变。重新接上电池再来。

网友B(2016-11-26):
想请教下楼主,蜻蜓电调如何实现自动调整油门行程?无需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下楼主,蜻蜓电调如何实现自动调整油门行程?无需设置吗

是的无需设置,自动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2016-12-27):
一直搞不懂电调是怎么叫的?

楼主:
发声的不是电调,是电机,发声的原理与喇叭基本上是一样的。

网友C(2018-03-15):
引用 楼主:
发声的不是电调,是电机,发声的原理与喇叭基本上是一样的。

请问楼主,这个电调改变转向是在四轴飞机上4个电调直接设置的吗?那不是4个电调一起改变转向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电调改变转向是在四轴飞机上4个电调直接设置的吗?那不是4个电调一起改变转向了吗?

这么早的帖子都挖出来了呀。
不想改变哪个电机转向就把那个电调的信号线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