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如何去掉安全开关?如何设置解锁转速?

楼主(2015-08-01):
最近刚开始玩PIXHAWK控,遇到几个问题,想请各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1、开始一直用MP刷的APM固件飞小四轴,最近装了一架大四轴,飞控装在中心板里面了,每次上电按安全开关都很麻烦,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方法可以把APM固件的安全开关去掉?
2、试过PIXHAWK原版的固件,发现解锁后初始转速比较高,比APM的初始转速高不少,顺便请教一下高手,应该如何修改参数呢?
3、做实验调参数有时候调不好,飞机直接就翻了,这时候用遥控器锁定就失灵了,不知道为什么,只能手动断电,关于这个有没有解决方法?
请高手不吝赐教啊,谢谢了~

网友A:
本想入pix的,始终还是觉得太麻烦,太复杂了,太难调了,所以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想入pix的,始终还是觉得太麻烦,太复杂了,太难调了,所以就…

其实还挺好玩的~

网友:
毕竟是开源的、

网友B:
解锁自转……你都没看教学视频的?百度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锁自转……你都没看教学视频的?百度去吧…

可否提示一下呢?确实没找到解决方法,只好到这里求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否提示一下呢?确实没找到解决方法,只好到这里求助了

地面站, 配置调试, 全部参数表, 找到MOT_SPIN_ARMED 默认%70改成0

网友:
别忘了写入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站, 配置调试, 全部参数表, 找到MOT_SPIN_ARMED 默认%70改成0

谢高手!这个确实可以通过MP改初始转速。
目前APM固件初始转速设置的是70%,效果还可以,但刷了PIXHAWK原版固件之后初始转速比较快,我想问一下PIXHAWK原版固件初始转速如何设置?里面好像没有MOT_SPIN_ARMED这个参数。

另外,能不能请教一下,AMP固件,如何把安全开关取消掉?还有,飞机倒置之后无法通过遥控器锁定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

网友C:
BRD_SAFETYENABLE 0:禁用安全开关 1:启用安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BRD_SAFETYENABLE 0:禁用安全开关 1:启用安全开关

谢谢啦,这就试一下!

网友D:
这些参数有没有说明书一样的东西?在哪儿能找到啊?有了链接不?

网友E:
我也碰到相同问题,降落后,一定要等油门到底一段时间,基本怠速后,才能加锁停转。
如果有时候紧急情况,例如:“侧翻、失控飞向人群”,想马上加锁停转,不知如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碰到相同问题,降落后,一定要等油门到底一段时间,基本怠速后,才能加锁停转。
如果有时候紧急情 ...

正在找解决办法,共同学习吧

网友F(2015-09-07):
你可以做两件事 一件是 祈祷吧
第二件事就是 扑上去飞踹过去 至少不会伤到别人

网友:
安全开关 留着吧
这是个好习惯
飞行之前仔细检查各个部件是否运作正常
再 按安全开关
起飞

网友G:
1.安全开关的作用就是多层保险,留着是好习惯
2.你说的的解锁怠速,自己找找就好
3.和apm一样,翻转后无法解锁,只能整机朝上才可以,有么有参数可以改——不详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安全开关的作用就是多层保险,留着是好习惯
2.你说的的解锁怠速,自己找找就好
3.和apm一样,翻转后无 ...

谢谢回答
不过有时候飞控安装在中心板中间,安全开关连线太短,拉出来不方便,而且解锁肯定时油门最小的状态才能解锁,安全问题应该不大;
怠速的设置确实没找到参数,APM的知道,PIXHAWK的真没找到;
反转后这个感觉确实有点问题,有时候飞机掉下来得没办法停机,一直在那磨桨,心疼啊
总之,谢谢了,如果有了解的,还请多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做两件事 一件是 祈祷吧
第二件事就是 扑上去飞踹过去 至少不会伤到别人

不知道飞控为什么要有这种设置,倒置后无法停机锁定~~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不过有时候飞控安装在中心板中间,安全开关连线太短,拉出来不方便,而且解锁肯定时油门最小的 ...

apm和pix是一个地面站调参,再仔细找找,在查找栏里找“spin”,好像是这个,把原有数据改成0

倒扣后,飞控指令是翻转180度稳定,瞬间动力跟定很猛,除了关油门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面站, 配置调试, 全部参数表, 找到MOT_SPIN_ARMED 默认%70改成0

这个值不是70%,只是pwm值70的意思, %70油门吓死人了, 相当于解锁飞机直接暴力起飞,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apm和pix是一个地面站调参,再仔细找找,在查找栏里找“spin”,好像是这个,把原有数据改成0

倒扣后 ...

谢谢回答,我再找找解锁油门的那个参数

倒扣后马上把油门拉到最小,电机还是保持解锁油门不停转,而且无法锁定,只能拔电池,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解决?

网友:
11楼正解
用大疆新款动力套装的电调  必须关掉这个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不过有时候飞控安装在中心板中间,安全开关连线太短,拉出来不方便,而且解锁肯定时油门最小的 ...

自稳模式 就算翻了 也可以停机  新装机 一般我都是去草地 泥地里 试  有时候参数不对 会翻一点点 泥地就不怕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我再找找解锁油门的那个参数

倒扣后马上把油门拉到最小,电机还是保持解锁油门不停转,而且 ...

干脆把桨卸了,裸机做试验。个人觉得你说的那个应该不能改
回忆下当时的模式,如果是悬停或定高,还真可能停不了

网友(2016-12-27):
楼主,解锁转速的问题你最后如何解决的?我也遇到了

网友(2017-02-07):
这有没有PIX的参数对照表啊,这PIX飞控参数看的头晕,都是英文的

网友H:
有详细的PIX飞控中英参数对照表的加我QQ,有福利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详细的PIX飞控中英参数对照表的加我QQ,有福利

论坛搜,有人弄过的
一般玩的参数就那么几个,搞懂了基本可以了。
全部翻译出来的,看着那些名词都费解,所以也没必要全翻译

网友(2017-06-27):
安全锁在心中,我是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