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电池严重不平衡。。。。。。。。

楼主(2015-08-01):
元芳,你怎么看、。?我还敢壮着胆子飞么?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这是用什么软件测试的啊

网友:
2用的不是高能锂电池,不可能出现4.9v,超过4.28就充不进去了。自己拿万用表量下每片的电压,估计是软件显示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这是用什么软件测试的啊

大疆官网有

网友:
4.9V。。。。。。。楼主赶快拿万用表测下总电压看看是不是差不多,是的话要注意安全了

网友:
如果数据准确,绝对是不能用

网友:
很怪异,返厂换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几十块钱把坏的电芯换掉就可以修复了;不懂的话;可以在淘宝首页打dji电池电芯维修;应该有

网友:
怕是电池不行了

楼主:
可能是电路板出问题了吧

网友C:
有点儿恐怖,如果电压属实估计板子有问题了,在保的话快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儿恐怖,如果电压属实估计板子有问题了,在保的话快返厂。

恩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