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XPLORER 2499版本问题请教

楼主(2015-08-01):
上两个月买了p2飞控想装一个飞机,怎么都飞不起,还不小心搞到手指了。所以卖了,今天看见了零度XPLORER2499到手飞心动了!先学飞下再升级

想请教下前辈们,XPLORER可以升级为v版吗?是不是叫零度的配件就能升级,要买什么配件?多少钱?还有2499的版本可以连手机吗?就是看卫星信号,电量那些的?还有这机有没有优惠

网友:
可以升v版,不过那样还不如直接买v版。2499版本不知道带不带中继,如果不带需要配个中继才能连手机

网友:
升V版 要买云台 ,可能的话还有中继。不如直接V版,脱云台飞。

网友:
2499不带中继 不可以连手机  话说直接问客服多好 。

网友A:
2499不带云台中继,买2499可以再购买tb上就有的零度探索者升级包,1799,包含v版一体化摄像头(或狗云台)+遥控器中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99不带云台中继,买2499可以再购买tb上就有的零度探索者升级包,1799,包含v版一体化摄像头(或狗云台) ...

麻烦问一下啊。手机比较渣,v版可以连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一下啊。手机比较渣,v版可以连吗

内存(ram)最好2G, 图传安卓比苹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ram)最好2G, 图传安卓比苹果好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