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怎么才能并联两个电机

楼主(2015-08-01):
我有个40a的电调  然后我之前用的两个小无刷用的是10a电调,但是烧了一个10a电调,想用一个40A电调直接并联两个小无刷电机,可不可以,如果不可以之中有什么问题,我用有刷电调一个并联两个电机成功了,但是无刷不太敢试,求技术大神指导

网友:
据说不能,我也不太清楚,坐等大神

网友A:
可以转,但是没有实用意义。
有时启动时会有一个电机无法正常启动。在推油门时,能感觉到有时2个电机转速不一致。

经过多次测试,没有发生烧电调或者电池短路爆炸的情况。建议楼主大胆试一下,测试时请确保2个电机尽可能厂家、型号和KV值一致,负载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转,但是没有实用意义。
有时启动时会有一个电机无法正常启动。在推油门时,能感觉到有时2个电机转速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