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550棘手的问题!!

楼主(2015-08-01):
我的f500 方向打自旋的时候不是平稳的自旋, 而是扭动的自旋~会倾斜的自旋, 看着很吓人。!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到底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A:
机架安装水平没有?

网友B:
你用的什么飞控,起飞前水平校准没有,检查遥控器微调是否为0,先检查这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安装水平没有?

机架就是把螺丝拧紧啊。.`如何看水平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飞控,起飞前水平校准没有,检查遥控器微调是否为0,先检查这些吧

我用的是naza-lite飞控。.遥控器微调是0  下次水平校准后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naza-lite飞控。.遥控器微调是0  下次水平校准后试试

装GPS了吗?

楼主:
当然装了gp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