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魔友一个问题~~~~O(∩_∩)O~

楼主(2015-08-01):
魔友们有没有会破解东芝C805 BIOS密码的啊~
小弟瞎捣鼓东芝自带软件~
结果不知怎的把bios里面supervisor密码给设置上了~
现在进bios什么也改不了~
求懂行的魔友搭救~~
~~~~~

网友A:
搜索下能不能刷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下能不能刷BIOS

大哥您好~我搜过~貌似东芝的本本不能通过刷bios来清除密码的~~谢谢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您好~我搜过~貌似东芝的本本不能通过刷bios来清除密码的~~谢谢您了~

不知道能不能通过CMOS放电来清除,没这么折腾过,等楼下高手解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通过CMOS放电来清除,没这么折腾过,等楼下高手解答吧。

这个也不行的~~~实在不行就去售后花钱弄了~~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