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BGC云台一直高频抖动

楼主(2015-08-01):
我已经校准过陀螺仪和加速器,但是还是高频抖,会是PID的原因吗?我现在挂的是狗4,有人能提供下PID吗?或者还有什么原因可以减少抖动?现在静止的时候都是高频抖动。

网友A:
一分錢一分貨, 用這款雲台就是要折騰, 上狗4為何不用好一點的雲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錢一分貨, 用這款雲台就是要折騰, 上狗4為何不用好一點的雲台呢.

慢慢来啊- -以前用山狗的,最近才入狗

网友:
降低功率

网友:
PID 不合适也是原因

楼主:
最近又有新问题,Gopro拍出来的视频出现了电视线,就是那种扫描线,一条黑一条白的。我的GPS在相机的正上端4CM出,有影响吗

网友:
调一下PID试试吧。我最近也在调云台,自己用的是STorM32的。手上还有一个朋友的SimpleBGC,拿来的时候也是抖,调了下PID现在好多了。至少不会没理由抽风了。呵呵。不过对于PID我也没有完全理解。只能瞎摸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