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特威电调(ZTW Gecko系列 Gecko125A、155A)如何?

楼主(2015-08-01):
本人看上了中特威电调(ZTW Gecko系列 Gecko125A、155A)不知用在550E直升机上如何?与凤凰120A电调区别在什么地方?与旧款中特威125A有什么区别?

旧款中特威1254A电调

旧款中特威1254A电调

旧款125A中特威电调

旧款125A中特威电调

550E直升机

550E直升机

中特威155A电调

中特威155A电调

中特威125A电调

中特威125A电调

网友A:
ZTW其实在硬件上在国内算顶呱呱的,在没定速的时代,线性和油门相应程度非常好。但是当进入定速时代后,其定速仅在80-85的油门很准,补转也不错,其他范围定速和补转不行,是软件设置问题。如果不介意这点,油门在80-85飞的话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ZTW其实在硬件上在国内算顶呱呱的,在没定速的时代,线性和油门相应程度非常好。但是当进入定速时代后,其 ...

是油门只在80-85%定速最好吗?其他,如50-70%油门定速不稳吗?

网友:
油门在50-70转速也太低了,本身也就飞飞航线之类,准不准意义也不大
75以上其实定速就已经比较准了,最准范围在80-85
我用下来75以下不准感觉是P值太小,I值过大原因,但PI值会根据油门值增加,P逐步增大,使得允许定速误差很小,所以定速就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