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自己做了个防打火,10欧2w电阻.

楼主(2015-08-01):
新入手的500机,第一次用6S电池,看见插头打火很吓人,这么打火几次就有很严重的后果.插头损坏、接触不良。
暂时手中设备统统都是T插,也知道XT60插头好,以后再换吧,投入资金不说,工程也比较大.
跟老鸟帖子学习之后知道了怎么做,细红线一端接T插(香蕉头公端)另一端通过电阻接T插母端(电调正极),
接电池时候断开香蕉插,接完电池后再插好香蕉插。
我看到有人说香蕉插插上电阻也会耗电,我不知道那些大哥初中物理怎么学的。

网友A:
6S还好吧。。用XT60比T头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还好吧。。用XT60比T头好很多。。

暂时凑合用用吧,蛋疼的时候我再换XT60.

网友:
打火其实也无所谓~~~~~也影响不了啥 ~~都是理论上说说而已~~实际还没因为这个出啥事的

网友:
XT60一样打火啊

网友B:
电阻确实是耗电的,消耗值电阻两端的电压与通过的电流的积再乘以时间。
只是一般情况下电调电容在1000uF内,相对电池的储能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小了。
充满电的时间非常的短,所以耗掉部分可以忽略不计,
相比之下打弧所浪费的能量更大。
科学要谨慎,不要乱说别人物理怎学的

网友:
XT60头子 也要打火,只是在里面 你直接看不到而已。

网友:
TX60不是照样会打火吗。除非买那种昂贵的仿打火插头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减小插头接触时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阻确实是耗电的,消耗值电阻两端的电压与通过的电流的积再乘以时间。
只是一般情况下电调电容在1000uF内 ...

接上香蕉头之后防打火的电阻就已经被短路了。。。请您这个初中物理学得好的解释下怎么耗电?(插头电阻相对于防打火电阻过小忽略不计,您要是非说瞬间来个几千A的大电流我也没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接上香蕉头之后防打火的电阻就已经被短路了。。。请您这个初中物理学得好的解释下怎么耗电?(插头电阻相 ...

我指的是未接上之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指的是未接上之前

我看到有人说香蕉插插上电阻也会耗电,我不知道那些大哥初中物理怎么学的。
楼主原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指的是未接上之前

我说的也很清楚:有人说接好香蕉头之后电阻仍然耗电。

网友:
被这么一说还真的有点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也很清楚:有人说接好香蕉头之后电阻仍然耗电。

我还以为人家跟你纠结电阻为电容充电时浪费的能量呢?他应该说成短路后那个多余的灭弧电阻,电线和香蕉头的重量,造成的额外耗能吧,呵呵

网友B:
照理来说,你用6S的电池就是24V,用10欧,2W的,得到的结果是,电阻瞬间承受2.4A,57.6W。超标好多倍,
如果用1k,0.5W的电阻,瞬间0.024A,0.576W,刚刚过一点。虽为电容充电时间长一点,但也是可以略去,绝对比你最快的速度接是香蕉头要快。
而且,1k0.5W的电阻体积比10,2W的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理来说,你用6S的电池就是24V,用10欧,2W的,得到的结果是,电阻瞬间承受2.4A,57.6W。超标好多倍,
如 ...

不对吧?电路里还串联着电调呢,电阻不止10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理来说,你用6S的电池就是24V,用10欧,2W的,得到的结果是,电阻瞬间承受2.4A,57.6W。超标好多倍,
如 ...

即使电容充电瞬间不至于使电阻升温吧。

网友:
真羡慕动手能力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使电容充电瞬间不至于使电阻升温吧。

只是瞬间的事,不察觉。如果你要做的完美当然就考虑一下了,毕竟保险丝也是瞬间断的,但电流要过额定好多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吧?电路里还串联着电调呢,电阻不止10欧吧。

电容是并接在电源线上的,不然你不接电阻也不起弧啦

网友B:
理论上来说,你接个10欧,电容在百分之一秒内充完,接1K则要1秒,但电容性能及充电过程的可能用时会更小些
建议用500,1W是可能是最理想的。
其实不灭弧其实也无妨,一切又然并卵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来说,你接个10欧,电容在百分之一秒内充完,接1K则要1秒,但电容性能及充电过程的可能用时会更小些
...

10欧的已经灭弧了,就这么着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阻确实是耗电的,消耗值电阻两端的电压与通过的电流的积再乘以时间。
只是一般情况下电调电容在1000uF内 ...

这位物理学的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位物理学的真好

为你的回复感到担忧

网友E:
这么折腾买,几个xt60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折腾买,几个xt60多好。

xt60不会打火吗?不用消火花?

网友E:
引用 楼主:
xt60不会打火吗?不用消火花?

也会打火,腐蚀的厉害的时候就用砂纸清理一下。xt90有防打火的附件,不过我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会打火,腐蚀的厉害的时候就用砂纸清理一下。xt90有防打火的附件,不过我没有用过。

还是做个防打火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