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l top电机做了平衡以后......

楼主(2015-08-01):
终于经过几天细调电机做了动平衡,今天出去试飞带电脑调参数, 激动呀,震动相当小3 d下来黄vbar震动现实104,尾巴感度120已经最高了一点金鱼尾没有。看来飞机还是要细调,看来电机的病是搞好了。

楼主:
电机搞动平衡花了一下午,主轴座细调,调到慢慢放主轴到主轴底部接触第三轴承座的时候放手主轴能顺滑掉进去,花了三个小时

楼主:
我晕,刚看照片3个螺丝没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搞动平衡花了一下午,主轴座细调,调到慢慢放主轴到主轴底部接触第三轴承座的时候放手主轴能顺滑掉进去 ...

妖,我的都是直接放主轴下去然后就把所有的螺丝拧紧,一样飞到啪啪声

网友A:
慢工出细活啊  恭喜lz,调好飞机得确是一件高兴事

楼主:
尾部因为最开始有共振,电机没做平衡之前做了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工出细活啊  恭喜lz,调好飞机得确是一件高兴事

怕射怕出意外才用心拍震,有大的震动总觉得不安全

楼主:
看细节,第三轴承座我自己搓了一下孔,不然不能像我说的那样掉下去

网友B:
其实顺滑跌落是不对的,轴和轴承应该是微过盈配合的。
即使穿越一个轴承座时,也是有一定阻力。这样轴和轴承才不会打滑。

网友:
声音很震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顺滑跌落是不对的,轴和轴承应该是微过盈配合的。
即使穿越一个轴承座时,也是有一定阻力。这样轴和轴 ...

道理是这样的,但是给你的轴和轴承的确在同心度一致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靠主轴重力自己滑进去的。菜就是这样的,你不得不吃。

网友C:
电机用什么做的动平衡啊?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3D后震动104,神物! 我不上大桨都不止这个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用什么做的动平衡啊?能分享一下吗

ab胶

网友:
你是如何测量动平衡的呢,不断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搞动平衡花了一下午,主轴座细调,调到慢慢放主轴到主轴底部接触第三轴承座的时候放手主轴能顺滑掉进去 ...

三小时。。。

楼主:
慢慢调,细致活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直机要爽飞就是要仔细调机,我450炸下来 至少要调整3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