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菜鸟学翻 尾巴锁不住 怎样办

楼主(2015-08-01):
450L 原厂舵机电机 黄k  v3电调 没用定速 油门80%直线 向前翻尾巴没问题 向后翻和横翻 尾巴经常锁不住 逆时针走90度 炸机炸到怕  我应该调那里呢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80%可能是单向轴承与轴承座打滑

网友:
增大转速,增加螺距补偿

网友B:
后翻和横翻的手法要求比前翻高,楼主是否手法的问题。

楼主:
补偿去到35了 原来是22  连下面循环也调到15了 原来是9的

网友C:
8城时手法问题,先模拟练习到基本定点再说

网友D:
翻的时候是否带了点转向

网友E:
仅仅是翻 油门50足矣
50油门能飞很久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翻和横翻的手法要求比前翻高,楼主是否手法的问题。

这个我也想过 不过走尾的时候正好是倒飞尾巴正好水平往上翻 直到尾巴向天头向下的时候就锁不住了 一下走了90度  变成横向水平 每次都是这个时候走尾 飞得高还有时间救 低的话只有炸 唉 气死   后翻恐惧症

楼主:
引用 网友C:
8城时手法问题,先模拟练习到基本定点再说

模拟器上一点问题都没 上真机才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可能是单向轴承与轴承座打滑

打滑应该没有 单向很好呀 做钟摆也没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仅仅是翻 油门50足矣
50油门能飞很久很久

50%油门不好飞 我没用定速呀 很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翻的时候是否带了点转向

这个多少一定是有的 不过也不会一下走尾那么多吧 菜鸟一名 没有的话就不是菜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50%油门不好飞 我没用定速呀 很肉的

有什么不好飞的 不就是翻过来练一下悬停么 那么大的油门有啥用 我也没定速 50油门能飞十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什么不好飞的 不就是翻过来练一下悬停么 那么大的油门有啥用 我也没定速 50油门能飞十分钟左右

呵呵   顶帖真早   不过我喜欢暴力一点好玩  听声音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顶帖真早   不过我喜欢暴力一点好玩  听声音舒服

飞行模式有三种 普通模式 3D模式1 3D模式2    3D模式1 50油门 练倒飞悬停航线之类  3D模式2 75或者85那就看你自己了 暴力飞行

网友F:
减小感度试试

楼主:
锁不住还减?我现在一步一步调高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锁不住还减?我现在一步一步调高呢

我是试出来的,哈哈。你也可以试下。我现在减到50,如果用60的话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一翻的狠了就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试出来的,哈哈。你也可以试下。我现在减到50,如果用60的话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一翻的狠了就甩。 ...

我试过55  尾巴很软  还是会走尾  现在加到68 稳多了 但还是会锁不死

网友H:
不是手法的问题,可能就是前伞齿扫了,尾桨也转,但丢转,大螺距尾巴就会跑!

楼主:
就是动作大点就锁不了尾 都不知那出问题

网友I:
尾的中立位调好了吗?不是0度哦, 尾巴要有几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