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azav2飞控上电的时候,摇杆回中的问题

楼主(2015-08-01):
请问上电的时候,需要把油门的摇杆也设置回中么,V2飞控黄灯双闪,提示有杆未回中,但是检查只有油门没回中

网友:
不用回中,双闪就双闪吧,没有什么问题。插电等绿等爆闪2次,,就可以起飞啦

网友A:
上电双闪是预热、等绿灯双闪或者黄灯双闪就可以起飞了
GPS模式是绿灯双闪、姿态是黄灯双闪、失控是黄灯快闪

网友B:
不用 摇杆位置不影响飞控自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 摇杆位置不影响飞控自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双闪是预热、等绿灯双闪或者黄灯双闪就可以起飞了
GPS模式是绿灯双闪、姿态是黄灯双闪、失控是黄灯快 ...

你确认?
上电正常红绿黄红绿黄绿绿绿绿,然后就一直双闪黄灯,经查阅V2手册,双闪含义为:姿态模式: (有摇杆不在中位 )
没有GPS

有摇杆不在中位也可以气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确认?
上电正常红绿黄红绿黄绿绿绿绿,然后就一直双闪黄灯,经查阅V2手册,双闪含义为:姿态模式: ( ...

连接电脑校准遥控器就好了

网友:
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电脑校准遥控器就好了

校准过没反应

网友:
那就直接校准遥控器中位、不用连接电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