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38度高温 在家里捣鼓小飞机

楼主(2015-08-01):
飞机是淘宝上那种手抛滑翔机 翼展60CM
动力是伟力的控制小板+8.5空心杯
200MAH电池加上总重是55G
天气太热了 也没出去试飞 等凉快了再说 现在当静态摆设 飞起来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
固定翼室内飞的爽不,我就搞了个150,但定家里飞不成3D,哈哈

网友A:
miniFOX,我用它改过35mm涵道,不过基本失败,太重,接近于不能飞~这种小飞机恐怕只能用空心杯或者1306这级别的电机

网友B:
不做上右拉的话恐怕要不好飞,容易低头左偏,看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看着电机够呛。。。。8MM 直驱貌似30克左右。飞55克不理想哦。
期待楼主试飞

网友C:
同意7楼9楼两位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做上右拉的话恐怕要不好飞,容易低头左偏,看我说的对不对

这都被你看出来的话 那得多大的角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FOX,我用它改过35mm涵道,不过基本失败,太重,接近于不能飞~这种小飞机恐怕只能用空心杯或者1306 ...

确实重 光一片机翼就27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意7楼9楼两位的看法

求你头像的小飞机资料

网友:
这个滑翔机,用1s直驱做动力,能飞多长时间要看臂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都被你看出来的话 那得多大的角度啊

右拉好办,经验上估计也就15-20度左右,再配合副翼微调一下。主要是上拉不好做,因为拉力线得过飞机重心,而重心在机翼前缘约3分之1处,而你现在动力的位置的反向延长线过这个重心理论上拉力角老大了,你可以慢慢实验找出最佳点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拉好办,经验上估计也就15-20度左右,再配合副翼微调一下。主要是上拉不好做,因为拉力线得过飞机重心 ...

是的 角度还得靠试飞后再确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你头像的小飞机资料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4804
请看一期老航模联谊区 往下应该找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你头像的小飞机资料

补充:在21楼有一段视频

网友:
楼主改个双发呗

网友E:
感觉动力不足
直驱推力太小了,这飞机又这么重
我用75mm桨直驱飞过雷鸟橡皮筋,再大就飞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动力不足
直驱推力太小了,这飞机又这么重
我用75mm桨直驱飞过雷鸟橡皮筋,再大就飞不起来了

不太可能小吧 这套动力我飞过自制的轻木小飞机 翼展65 重量48G   1/3油门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可能小吧 这套动力我飞过自制的轻木小飞机 翼展65 重量48G   1/3油门起飞

能介绍一下您的这架轻木机吗 它的升阻比应该比这架泡沫机大吧 好的动力滑翔机 0.2的推重比就能顺利飞行从这架泡沫机的翼型及展弦比来看 推重比太小会比较难飞得理想  我的看法供参考 祝您顺利  等待上视频

网友F:
挺重的,你那又是直驱,推力应该35克左右,能平飞吗??有些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挺重的,你那又是直驱,推力应该35克左右,能平飞吗??有些怀疑

还没试呢 天天38度 根本出不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太可能小吧 这套动力我飞过自制的轻木小飞机 翼展65 重量48G   1/3油门起飞

昨天发现确实有个超牛的8520电机,直驱65mm桨推力可以达到变态的近50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昨天发现确实有个超牛的8520电机,直驱65mm桨推力可以达到变态的近50克

能介绍它的测试过程 数据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介绍它的测试过程 数据吗 谢谢

虽然推力数据很牛,但是不实用
因为电流达到4A.....需要外置电调,散热也是个大问题
加了减速组后用5寸桨就能达到60g推力,电流1.8A,这个就基本上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介绍它的测试过程 数据吗 谢谢

有个测试视频,感兴趣的话留个邮箱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