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飞丢了,请热心的资深FPV模友来帮我分析下问题出在哪?

楼主(2015-08-02):
机型:冲浪者X8
电机Emax 2216/1400KV
电调:好盈 SkyWalker 40A
舵机Emax ES08A II 9g舵机
电池TCB 3S 4200Mah 25C
螺旋桨:APC8*6
遥控器发射机:天地飞9S
接收机:天地飞7通道
飞控:F2+电流计+GPS
图传TS932 5.8G 1000mW 1W
摄像头:EFFIO-E 700线摄像头
接收显示器:SKY-702 5.8G 7寸 FPV航拍内32频双接收

黑色线代表飞机航向,当时飞行高度±500m、飞行速度(地速)±40Km/h、航向±340°、风向西北,地面风速大约2级风。
黄色线代表发射机和飞机间的距离,±522m、角度332°
红圈表示飞机当时所在空域
   当时飞行已经是第二个起落,飞机从南边1000m处返航,飞过操控者上空后继续像北方飞行,当时风有点大,飞机航向被吹往西北约340°,飞行高度±500,速度±40,正常用飞控的定高定向模式飞行,飞机飞到红圈处后突然显示屏接收的信号很不稳定,跳屏和雪花等等很杂乱,当时发现后就让飞机继续飞一会,看看这种情况会不会好转,但是突然间飞机向右偏转,机头下压,视频中看见的是飞机机头偏转过来后机头朝下飞行,OSD回传的数据显示控制方式一直在手动模式和自动模式之间切换,下意识的我发现情况不对,我打下了自动返航的开关,可是数据并没有显示返航模式,就在这时候,接收显示器失去传送数据,一片白。
   出现情况后我在原地等了差不多5分钟,想看看飞机是否能回来,但是图传也一直没信号,之后我们就收拾东西去找飞机了,最后一个画面是图中的三栋楼,我们小区里和房顶上都找过了,并没有发现。
   之前同一个飞控也出现过一次断电的情况,不过那次是刚起飞时断电,飞机下坠后突然又恢复通电,但是飞行高度过低飞机还是撞树了。
   想请资深FPV模友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不是舍不得飞机,是飞机丢得不明不白心里过意不去。
    目前我自己找的断电原因是:【猜想】我用的电调电流太小,40A的,而且是放在机身里面,当时飞行时油门一直过半,包括各项设备所用的电流太大,电调过热,启动了热保护导致断电。

网友A:
热保护是降低输出,不会断电,   况且我也飞过 40A, 带 2217  kv1250(小胖子), 从来没出现过热保护。 而且冲浪者还有散热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保护是降低输出,不会断电

那突然断电是怎么回事?屏幕一下就没了,之前两三秒有画面的时候也无法切换返航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突然断电是怎么回事?屏幕一下就没了,之前两三秒有画面的时候也无法切换返航模式

f2 飞控是个什么东东? 我都用的apm

网友B:
"显示屏接收的信号很不稳定,跳屏和雪花等等很杂乱"            出现这个现象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外部干扰,这个不会有啥问题。另一种可能是图传发射机的供电电压出了问题。从表象来看是这样。

“控制方式一直在手动模式和自动模式之间切换”           这个很有可能是问题的关键,表象是模式在不停切换,可能是飞控本身的问题,也可能是遥控器接收机输出的信号有问题。得分析下这个问题的根源。

我个人猜测,问题的根源可能是供电的问题,供电不稳导致飞控或者遥控器接收机出问题。自从丢了几架飞机后,我把电子设备都会用隔离稳压模块供电,保证飞控等电子设备的用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屏接收的信号很不稳定,跳屏和雪花等等很杂乱"            出现这个现象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外部干扰, ...

谢谢高人指点!!我是动力电供全机,就是不知道供电不稳定会突然断电吗?他是飞机倾转了之后才断电的,我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而且我也不能切换返航模式,是他自己在不停切换。

网友C:
换飞控吧,,贵的也是有他贵的道理的。
很多飞控都是双向供电的,1可以直接从接收机上到电调供5V电。
                                           2是本身可以从动力电上面取到降压过的5V电。
双保险。以防止 主芯片当机。
你这个估计就是什么东东接触不良,而后引起的当机。连返航都不给了。
另外实际上,给到的5V电也要比5V要高一点大概5.2V左右,以防负载的时候电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节哀。。。

好的好的 没事 找到原因了 很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飞控吧,,贵的也是有他贵的道理的。
很多飞控都是双向供电的,1可以直接从接收机上到电调供5V电。
    ...

嗯嗯额  是的 这次必须了 不然损失更大

楼主:
嗯嗯,找到原因了,那栋楼上有一台功率强大的发射器,这是当时飞到他那边后信号不好的原因,被干扰了,当飞机进入电磁干扰更强烈的区域后,接收机就不能准确的收到遥控发射的信号,就不停的切换控制模式,直到失控后飞机突然改变姿态,里面的电池我没固定牢固,加上电调用的T插头很松了一直懒得换新的。
这么大的过载把电池先弄松了,电池把和电调链接的T插头拔掉了,飞机就整个断电了!

网友E:
我觉得你用8*6桨是否小了点,最小也得9*5的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嗯,找到原因了,那栋楼上有一台功率强大的发射器,这是当时飞到他那边后信号不好的原因,被干扰了,当飞 ...

飞机找到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突然断电是怎么回事?屏幕一下就没了,之前两三秒有画面的时候也无法切换返航模式

电池插头松动接触不好吧

网友G:
能造成丢机的原因太多了 不管是外部干扰还是飞机自身原因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有可能让飞机有去无回 所以玩FPV远距离飞行的还是备一个GPS追踪最好不过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嗯,找到原因了,那栋楼上有一台功率强大的发射器,这是当时飞到他那边后信号不好的原因,被干扰了,当飞 ...

看来飞机已经找回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嗯,找到原因了,那栋楼上有一台功率强大的发射器,这是当时飞到他那边后信号不好的原因,被干扰了,当飞 ...

楼主 式飞机找到了吗

网友H:
飞控没有调好,起飞前的各种校准没做好,一旦失控飞丢就是必须的。你没加增程,当时已经失控了,当然就不听你的指挥了,你切什么都已经不管用了,飞机只会按照飞控的指令去乱飞。F2易受干扰,可靠性差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你用8*6桨是否小了点,最小也得9*5的吧

95的感觉大了,有人说浪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机找到了吗?

没找到,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插头松动接触不好吧

对对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造成丢机的原因太多了 不管是外部干扰还是飞机自身原因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有可能让飞机有去无回 所以玩FPV ...

我没想到,因为之前的飞行都还好好的。。下次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飞机已经找回了

没找到,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飞控没有调好,起飞前的各种校准没做好,一旦失控飞丢就是必须的。你没加增程,当时已经失控了,当然就不听 ...

失控应该要失控返航啊,而且距离才500多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式飞机找到了吗

没找到,,放弃了

网友I:
这个要好好研究下了。

网友J:
飞机没有离开我们,它只是换了个地方静静地呆着而已

网友:
是否有测试过失控返航功能正常,手动和自动频繁切换我之前遇到过,是在遥控距离边缘地带,信号不好的时候,会频繁切换手动和返航,当然前提是当前模式是手动,我飞ARK1年左右,F2半年左右,这两个飞控表现都还可以。

网友K:
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飞丢没啥,关键别伤人。还有复杂电磁环境最好不要远距fpv,500米的高度也是有点高了(500米高度如果没有增程的话,基本上也是失控边缘了),地面站最好有个dvr,方便找飞机。
此外F2的失控保护是否设置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要好好研究下了。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飞机没有离开我们,它只是换了个地方静静地呆着而已

嗯嗯 对

楼主:
引用 网友K:
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飞丢没啥,关键别伤人。还有复杂电磁环境最好不要远距fpv,500米的高度也是有点高了( ...

都测试了才远航的,心态还不错,丢了就没找了,DVR是什么

网友:
视频录制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f2 飞控是个什么东东? 我都用的apm

那个apm,最近我也想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