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总是扫草,尾垂加长一下…不知会不会引起震动…

楼主(2015-08-02):
降落时总是扫草,加长一下尾垂试试,不知会不会引起震动…

网友A:
个人经验,加长没太多效果:高过起落架的话降落尾管会受力,低于起落架又没有太多量。乒乓球都没用。后来我就落在遥控器箱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经验,加长没太多效果:高过起落架的话降落尾管会受力,低于起落架又没有太多量。乒乓球都没用。后来我 ...

跟起落架持平,加长了1cm左右,先这样飞飞看吧…… 熄火降落的时候无法准确落到想落的位置,总是扫尾桨…

网友B:
有时候可能还会扫伞齿的,我已经扫了N多了,自己后院的草地飞,经常打草。

网友:
电直玩家果然细致哈 加长个东西还要用螺丝  像我们固定翼的 随便胶一粘就完事了

网友:
共震不会吧 不过在草地上加长了也没什么作用

网友:
我也加长的,不过没这么仔细,我是泡沫+胶带纸加长的。不加长经常损尾桨

网友:
直升机不像固定翼选好地方在降落,你也可找块东西普在草地上

网友:
看个人技术吧 降落时稍微打一点前就没事了 既然是这样设计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可能还会扫伞齿的,我已经扫了N多了,自己后院的草地飞,经常打草。

皮传的

网友:
好像没影响吧。

我的450,是用层板画了一个加高垂尾换上去,没感觉有异常。

网友:
草太长,地不平都不太适合降落。普通草地降落时可以稍微推一点升降舵,让尾巴抬起来一点点,可以有效保护扫尾桨。

网友C:
呵呵,楼主说的这个事也是个普遍的事,本贴飞行不到五次,尾桨就不成样了,太短了不行,太长也不好,关键是这个垂直尾的尖太尖锐了,容易插进土地中或石头砂子中,在降落时起不到保护尾桨的作用,本贴现在飞行时总要在尾尖上加块海棉,增大着地面积,这样打桨的可能性就大幅度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楼主说的这个事也是个普遍的事,本贴飞行不到五次,尾桨就不成样了,太短了不行,太长也不好,关键是 ...

加海绵增大空气阻力啊,而且难看…
楼主有强迫症而且还是外观党…

网友D:
怎麼不從腳架上著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麼不從腳架上著手

脚架增高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海绵增大空气阻力啊,而且难看…
楼主有强迫症而且还是外观党…

呵呵,那就加根细钢丝,让其成滑橇状,不想打尾桨的关键是让尾撑别陷进地面太深!

网友:
我加过,没问题,我直接用AB胶粘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