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7.2与泰世 X7飞起来手感的差异

楼主(2015-08-02):
大家好,小弟最近想在泰世X7与KDS7.2当中挑一台。不知道是否有人对这两台有经验,可以告诉我哪一台的手感比较好,以及各自的优缺点??谢谢

网友A:
x7吧问题少

网友B:
两台飞机都能爆飞,相比而言:
X7 比较轻,属于多年前的超级窄侧板设计,装机和布线比较麻烦,目前大 陆地区配件也不是很容易买到,690桨就可以飞。
7.2 的设计新,二级传动很精致,比较重但是装机和布线都非常容易,旋翼头比X7高,总体来说比X7大一圈,需要用710桨+4530,在动力足够的情况下依然很好飞。而且后续可能会推出三桨旋翼头。

网友C:
7.2,x7经常有扫齿问题

网友D:
7.2声音很好听!x7比较吵。。——声控党如是说

楼主:
看来这两台真的各有特色,要好好的挑选。三浆头多隻浆吃的电流不小,我是不太敢想这个档次的改装,呵呵。

网友E:
推荐7.2 大一截 零件大不容易出故障 x7小毛病多 7.2横轴用的m6螺丝 不用担心射桨 主动力由皮带传动 声音好听 但是机体稍重 飞起惯性较大 建议用710的桨 配4530 500-540kv的电机 比较考验电池 电流最大被我操到过247A两台爆飞都暴力 但从安全性角度还是建议7.2 毕竟从未听说过射桨的问题

网友B:
搬运工:
X7爆飞: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4286
7.2爆飞: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_dsign=5e995fd8

网友F:
X7性价比高

网友G:
X7 Formula 是不错的飞机,原来的小毛病也没有,至于扫齿尚未遇到,可能我飞的不暴力。
泰世的国内代理有哈模和佰世达,近期还会再增加,很可能是新总代,整机和配件都不应是问题。
X7的安装和维护有几个细节,可留意论坛 GAUI 版面。
Agile 7.2 我也飞过,没感觉重说实话,也很好飞,手感比 X7 稍柔一些,个人感觉。由于只是飞了几个起落,对于机械可靠性和耐用性不做评价。价钱和配件上可能比 X7 贵些。

网友H:
两台机器都飞过相当一段时间
X7 比较适合690桨 配合mb手感很快 很直接 适合暴力猛飞
用vbar的话会有点怪怪的 不伦不类的感觉
如果比较喜欢转尾巴的话要小心 前伞齿比较脆弱 个人扫过三四回
7.2比较适合710桨 手感更柔和准确 个人感觉做动作更舒服一些 没有x7那么“硬”的感觉
惯性比较大 零件尺寸比较大 不会扫齿
配自家的ebar效果比较好 其它陀螺仪没有试过

楼主:
看到这么多不同的意见,这两台机在特性上有些不太相同,各自有让人喜欢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