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固定翼问题!

楼主(2015-08-02):
apm调试好,装好后,副翼和升降舵正常,就是油门时转试不转!油门转的情况下,切自稳就没反应,油门不转自稳就有!啥情况。。。

网友A:
apm固定翼我也想玩

网友B:
参数里面解锁后油门锁定为0了

网友C:
我关注这个市场.市场上价格与实际技术含量不符.因为软件开放源代码,板子图也开放.
你愿意投多少钱玩航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里面解锁后油门锁定为0了
怎么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里面解锁后油门锁定为0了
我的是固定翼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