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自动调参成功,测试定点留待很稳。

楼主(2015-08-02):
机架改装完成后,非常牢固,彻底去除了机架松动的担忧,恰好3508电机和1448桨到了,安装完成后,一早到广场自动调参,过程非常顺利,调参完成后,飞机稳定定高飞行,降落后切自稳,然后将遥控调参开关达到低,再打到高起飞,稳定很多,维持调参开关高位,降落,上锁,就保存了调参后参数。再起飞测试定高,定点,稳定。

楼主:
测试定点留待模式时发生2次问题,就是定点稳定一阵后,我放下遥控器,拿手机拍定点录像后,飞机突然向西南方向偏离定点,赶紧捡遥控飞回定点上空,降落。再次起飞,切定点,稳定,过了大概5分钟,又开始偏离,飞回降落,回家,不敢再试了。回来将GPS抬高安装,第二天测试,没再出现偏离情况,更稳定了,看来GPS安装很重要,否则干扰太大,定位不稳定。

网友:
现在罗盘和gps做到一起了 是罗盘干扰 不是gps

网友:
祝贺楼主调参成功

楼主:
哪里能看出来是罗盘的问题呢?我没有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能看出来是罗盘的问题呢?我没有经验。

gps很难被干扰,除非本身有问题,例如做工和数据丢包。最明显的罗盘干扰现象是悬停模式启动后画圈。向一边跑一般是gps满足最低起飞数量后,gps的hdop值过高。然而这个问题一般出现在才开机没多久,开机后出现这个问题就要好好找下原因

网友A:
不知道怎么自动调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自动调参。。。。

看泡泡的视频,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