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挂载GOPRO4 空中录像画面卡死 ,求原因!

楼主(2015-08-02):
我的盒装银狗4与狗3遥控WIFI连接,单独录像一切正常。

但装到精灵2、H4-3D云台上,狗4仍然与狗3遥控WIFI连接,空中录像时,就会时常出现画面突然卡死(画面定格不动了),录像自动终止,然后显示器数秒后黑屏,但OSD数据传输正常。

精灵降落后,发现银狗4按键无反应,要多按几次才能关机、关机无提示音!

我怀疑不是狗的问题,因为从精灵上拆下来单独录像一切正常。

我的精灵配制是:
精灵2  H4-3D云台  创新科TS835 究人非凡OSD,狗4云台取电和视频传输。

请高人指点一下,这种情况导致我两次空中画面终止,精灵险些丢失。

网友A:
看着像内存卡的问题。  建议直接上雷克沙10速卡试试。  普通卡是会时常出现卡死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内存卡的问题。  建议直接上雷克沙10速卡试试。  普通卡是会时常出现卡死情况。

如果怪内存卡,那按理说单独拿着狗4录像,也应该会出现卡死现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怪内存卡,那按理说单独拿着狗4录像,也应该会出现卡死现像啊

是不是内存卡和机子的接触点出问题了,上天了飞机多少有一点震动,可能导致接触不良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内存卡和机子的接触点出问题了,上天了飞机多少有一点震动,可能导致接触不良卡死?

问题找到了朋友,有代我进一步证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朋友,有代我进一步证实.....

祝早日爽飞

网友:
狗的遥控WIFI是2.4G的
跟精灵2遥控器会有干扰,所以黑屏了

网友:
不建议用Wifi,和控有干扰,而且有延迟,也会有黑屏

楼主:
问题找到了,让楼上两位说对了,是WIFI干扰。关掉WIFI一切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