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挂载GOPRO4 空中录像画面卡死 ,求原因!

楼主(2015-08-02):
我的盒装银狗4与狗3遥控WIFI连接,单独录像一切正常。

但装到精灵2、H4-3D云台上,狗4仍然与狗3遥控WIFI连接,空中录像时,就会时常出

现画面突然卡死(画面定格不动了),录像自动终止,然后显示器数秒后黑屏,但OSD

数据传输正常。

精灵降落后,发现银狗4按键无反应,要多按几次才能关机、关机无提示音!

我怀疑不是狗的问题,因为从精灵上拆下来单独录像一切正常。

我的精灵配制是:
精灵2  H4-3D云台  创新科TS835 究人非凡OSD,狗4云台取电和视频传输。

请高人指点一下,这种情况导致我两次空中画面终止,精灵险些丢失。

网友:
狗的wifi传输距离本来就不大,再加上城市里干扰大,你就别指望单靠

网友A:
精灵2不支持银狗4,只支持黑狗。我也是买了才知道的,解决办法是不接云台上的usb接口,自己买一个视频线接图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灵2不支持银狗4,只支持黑狗。我也是买了才知道的,解决办法是不接云台上的usb接口,自己买一个视频线接 ...

没明白你的意思,本人使用的就是银GOPRO 4进行航拍作业的,没遇到你所言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WIFI干扰。关掉WIFI一切OK了.另外精灵2是支持银狗4的

网友:
哥们你太有才了,开着WIFI上天,牛

网友(2015-09-14):
其实不是wifi的问题 我用银狗4 h4-3d 1440p 拍10秒狗死了 1080p 就没事 。如果不用云台usb 就都没事 怀疑h4供电和 银狗4不太兼容

网友:
换高速卡

网友:
开WIFI上天。飞机没掉下来你偷着乐吧。。。

网友:
供电检查一下  还有发射机  换个BOS600吧  WIFI就别开了吧

楼主(2015-11-08):
什么都不怪呵呵,就是WIFI干扰的,因为开始想用狗4的遥控器,地面来控制拍照和录像。哎,怎么也没想到他物还相互干扰。

网友(2016-03-19):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你的意思,本人使用的就是银GOPRO 4进行航拍作业的,没遇到你所言的

您用的什么tf卡?求推荐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