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M飞控设置家的位置

楼主(2015-08-02):
请教大家一下,APM2.8飞控,如果在外场没有地面站时怎样设置家的位置,返航时需要设置家的位置。

网友A:
据我所知,没法设置。地面站也有手机版,很方便啊

网友B:
蓝灯长亮后再解锁,这时的位置自动成为家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灯长亮后再解锁,这时的位置自动成为家的位置

是真的吗,你有测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没法设置。地面站也有手机版,很方便啊

4楼说可以,你说不行,真不知那个是真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楼说可以,你说不行,真不知那个是真的了。

没试过……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坐等高手说明

网友:
不是上电  首次定位点自动设置为home 吗

楼主(2015-09-01):
试了,飞50m远10m高,打返航,飞机马上上升高度,但感觉不是往起飞点回来,马上打回定高手动飞回来了,下次再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飞50m远10m高,打返航,飞机马上上升高度,但感觉不是往起飞点回来,马上打回定高手动飞回来了,下次 ...

解锁点便是家的位置,在10m高度返航,飞机预设返航高度是15m,所以飞机先上升至15m才返航,这是正常的,飞机返航是按点对点直线返航,最好返航设定机头面向下一个航点,当飞机返航时,飞机会自动旋转至机头指向家的位置才开始返航,这便清楚飞机是否正确执行返航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锁点便是家的位置,在10m高度返航,飞机预设返航高度是15m,所以飞机先上升至15m才返航,这是正常的,飞机返 ...

好的,有空再去测试一下,

网友D(2016-04-05):
怎么设定自动返航时机头转回家的方向后才返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设定自动返航时机头转回家的方向后才返航呢?

我也不知怎样设置,现在也是返航时按原来的机头方向,不会转向家的方向,不过遥控可以把它转回来。

网友C:
参数设定 面向下一个航点 便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数设定 面向下一个航点 便行了

谢谢,明白了

网友:
HOME是由解锁后的第一次GPS定位决定的,因此在上电后要耐心等到GPS定位了再解锁。

网友(2016-07-18):
好象上电后到GPS锁定,解锁那个位置就是家的位置吧,赚分

网友(2017-03-05):
是刷完固件后第一次定位,还是每次的解锁定位

网友C:
每次的解锁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