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老家,配一个Z84带回去飞FPV,求推荐下配置

楼主(2015-08-02):
先晒一下已经添加到购物车的配置单 为防止被认为是广告贴,标题全部打码

问题~~

电机选择朗宇的2208 2600kv,电调需要选多大的?(XXD 30A 重25克,好盈 20A 重19克)
桨的话5050和6040的 仿APC~
飞控选择CC3D。(玩过穿越机,这个会设置)
摄像头用普通的迷你小摄像头。关于图传不知道要挑选哪个比较适合,主要是要轻但是距离要不能太近,功率应该500-700mW左右,2.4G 5.8G都可以。接收机使用433频率。
这款小飞翼装好全重大概多少比较好飞?(电池还没有选择,手里也3S 1300ma的也有1500ma 2200ma都有)

求有飞过Z84的模友求解答下,谢谢了~~

楼主:
模友有使用这种摄像头吗,这个流行形状比较好 不知道重量多少。

网友A:
电调用30A,20A发热大电流也不够,固定翼经常满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用30A,20A发热大电流也不够,固定翼经常满油门~

恩恩

网友:
z84便携,我也用来FPV

网友B:
还是不要CC3D吧!!!弄个A控  或者  H控   都可以

网友C:
实践总结,这机子飞2208 6寸不合适,因为不安全。用1806 5寸即可,可以省下重量装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要CC3D吧!!!弄个A控  或者  H控   都可以

cc3d 小又轻。  本来想试试Umini的害怕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践总结,这机子飞2208 6寸不合适,因为不安全。用1806 5寸即可,可以省下重量装飞控。

1806动力会不会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践总结,这机子飞2208 6寸不合适,因为不安全。用1806 5寸即可,可以省下重量装飞控。

我找了几个穿越机常用的几个电机。

银燕 金属壳  1806电机

银燕 塑料壳  1806电机

银燕 2204电机

网友D:
xxd2212/1400kv+7050+3s2200,留空20多分钟,飞过1200高,最远飞过4km,现已退役

楼主:
引用 网友D:
xxd2212/1400kv+7050+3s2200,留空20多分钟,飞过1200高,最远飞过4km,现已退役

7050的桨应该已经是极限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找了几个穿越机常用的几个电机。

银燕 金属壳  1806电机

我用的是傲翔 AX 1806N Kv2500,0.8-1.0米翼展的飞翼都在用,感觉电机扭矩大,飞起来省电。缺点是电机座3孔,要改装,无动手能力不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傲翔 AX 1806N Kv2500,0.8-1.0米翼展的飞翼都在用,感觉电机扭矩大,飞起来省电。缺点是电机座3 ...

这个电机好轻

网友:
貌似不错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7050的桨应该已经是极限了吧

两头还要剪掉一点,要不会打到垂尾

楼主:
新买了一个2206的电机。到时候和2208对比下看看哪个更适合,
图传还是没搞定,肥鲨的这个很轻,不过价格太贵了,ct210 1W的重量加天线应该50克左右,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更轻的图传发射,功率大概500-800w左右就行了。

网友:
Z84配6寸桨是切肉利器,初学者抓机腹起飞强烈建议不用6寸。

楼主:
空机收到了

网友:
z84空间太小,速度快,fpv有点吃力

楼主:
靠,好不容易等来快递 拆开居然是个坏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好不容易等来快递 拆开居然是个坏的电机

再坏也有轴吧,哪个商家不曝光下吗

网友E(2015-09-04):
装这么多东西z84肚子装的下吗

网友F:
还是用好的飞控吧,重量多一点没关系,安全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用好的飞控吧,重量多一点没关系,安全最重要

CC3D 不安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这么多东西z84肚子装的下吗

晚点上个装机图

网友:
关心你的进度。也想装个Z84,便携

网友:
z84飞机太小,装飞控没意义。随便飞越轻越好。可以看看我的Z84配置。飞15分钟。

网友:
700G左右是很好飞的,我当时加了个摄像头结果飞了三次没飞起来,x3角翼对重心太敏感了!

网友:
贴两张z84的fpv布置图给楼主参考

网友G:
CC3D能飞固定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CC3D能飞固定翼的?

当然可以,四种类型:多轴,固定翼,直升机,车

网友:
尾推,用高KV合适还是低KV合适?

网友:
楼主 赤裸裸的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