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急求!!!凤凰160问题

楼主(2015-08-02):
二个月没有飞了,昨天难得有时间出来飞下居然碰到个蛋疼情况
1、亚拓700E,配置凤凰160,亚拓800MX,KST8系舵机,MINI VBAR,AGILE 5000 65C电池,格氏2S电池,飞机全新买来飞了10起落左右从来没有炸过,大小桨尖都没有磕碰过,之前无任何问题,定速普通1750  特技一1900  特技二2100转速。
2、昨天中午充好电2点到体育馆,我们这里这几天高温,中午的话温度有40多度
3、2S电通电VBAR自检通过,查看修正都正确后接通动力电,电调正常响声。起飞自旋几下切换特技模式1空翻了几下都没有问题,飞了1分钟后飞机突然没有动力了就像熄火模式一样,打舵都正常,立马正飞后切回普通模式调整旋翼面水平完美迫降,等大桨自己停转后走过去,推油门电机不转动,打舵舵机反应正常。接下来拔了动力电和接收电,手摸电机居烫半秒钟都放不上去,电调问题也差不多,重新通电后推油门电机又能转动,但是有阴影没有飞上去就收拾回家了,带电机温度下去后按住电机使劲转动旋翼头单向没有所谓的打滑现象,检查个插头都没有虚焊。个人以为中午温度太高引起电调保护,等傍晚凉快后再去体育馆,起飞后情况同中午一模一样,再次打道回府。
大神们谁能指点下?小弟从来没有碰到这种问题,我想搞明白的是不是电调保护了?如果是的话温度在多少度左右才开启?有模友说导出数据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现在又不敢飞。
如果浙江嘉兴地区100公里范围内有人能帮忙我下周过来请教,请吃饭哈!

网友A:
就是单向轴承打滑了,案例太多,老实拆出来重新打R48吧,单向打滑瞬间电流升高导致电调保护

网友:
还有用手压电机转动旋翼头这个情况来判断真不好说,电机力量多大阿,况且你压住转的时候心里也没底也怕转坏,其实都没出全力

网友B:
单向轴承,放久了飞前最好检查一下,再就是天热了,大家提点转速,降点螺距飞吧

网友C:
大灰机,还是飞大灰机爽,可以北 京玩大的很有点悬

网友:
不懂  楼下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单向轴承打滑了,案例太多,老实拆出来重新打R48吧,单向打滑瞬间电流升高导致电调保护

好的,看了王周海RC的帖子,我也只有打算拆了弄弄看,谢谢!再问下,电调保护是电流高了才保护,和室外温度有没有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灰机,还是飞大灰机爽,可以北 京玩大的很有点悬

呵呵!我们这里还可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轴承,放久了飞前最好检查一下,再就是天热了,大家提点转速,降点螺距飞吧

新机啊才10起落放二个月就这样实在受不了,这单项也太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机啊才10起落放二个月就这样实在受不了,这单项也太脆了

单向有的出厂就这样了,不骗你的,很多人曾说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看了王周海RC的帖子,我也只有打算拆了弄弄看,谢谢!再问下,电调保护是电流高了才保护,和室外温 ...

身边也有朋友出过这个问题,正常起飞没问题,就是飞着飞着突然动力中断,然后下来重新接电又好了,反反复复,用手压电机也是转不动,当时还是700MX飞呢,最后还是单向轴承打滑了,拆开清理掉里面的杂质记得用酒精擦拭一下单向轴承钢套内壁再涂抹R48等待6小时以上达到最大强度即可放开飞行,电调保护与温度肯定是有关系的,一个是电流保护一个是温度保护,你这个情况电流保护比较正常,电机空转没有负荷了导致超转了

网友:
我也感觉是单向打滑了,我都遇到两次了,对亚拓这个设计实在不知道该说啥好了,打滑了你用手是拧不动的

网友:
楼主 有可能是你转速太低 建议你特技一2050转 特技二2200转  螺距大转速低很容易保护的 先别动单项 你在试试!!

网友:
小王,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