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508电机问题

楼主(2015-08-02):
请问各位郎宇: V3508 X3508有何区别 X3508 x3508S又有何区别 6轴应装那种
电机

网友A:
建议DJI E800

网友B:
3508是尺寸,但前面的后面的字母数字等,都是厂家自个搞的,区别也只有他们才知道,你问商家吧

网友C(2015-11-18):
朗宇官方的描述!V高端,X中端,A低端!具体区别就只有问朗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