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inimOSD在飞控GPS搜到星之后就卡死?!

楼主(2015-08-02):
我用的是mwc飞控,2.2版本,按照这个帖子教程给minimOSD刷了MWC用的固件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light=%B5%D5%CF%B5

在室内调试发现一切正常的,去到室外发现当GPS搜到卫星之后OSD就卡死了
所有参数都不动了,复位OSD也没用,直接卡死在开机画面

有大神会玩这个么?难道OSD和GPS只能任选其一?

补充:MWC是用328P版本的,GPS通过导航板与飞控连接

楼主:
@hulandy 可以把大神艾特出来么

网友A:
miniOSD搜到星会卡住?

我很清楚官方代码.

1)不接OSD,只接GPS 卡吗?
2)不接GPS,只接OSD 卡吗?

计算上只做家方向与距离计算.不会卡住.

谁家做的?

飞控有毛病也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OSD搜到星会卡住?

单独接OSD或者GPS都不会卡住,同时接GPS或者OSD的情况下,GPS没搜到卫星也是一切正常,OSD与GPS同时接而且GPS搜到卫星时,OSD会卡住,飞控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OSD,猜浮点计算库有BUG,死在那了.谁家的OSD?用的什么MCU?8位的,32位的?

cos,sin的库函数都可能死在 ...

主控atmel 328P,基于arduino的程序,具体详情可以看我给的那个帖子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位单片机算SIN,COS,死循环可能性大,建议厂家查OSD代码.

是国外的一个开源项目,要不要我把源代码发给你瞧瞧?

网友:
降低端口速率,57600或者38400看看

网友:
你的OSD是不是中文V2.2版本的,如果是请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65706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串口没关系.....主要是mavlink消息处理函数没出来.串口没数据,死在串口等待上那有问题当然导致程序死了 ...

问题已解决,只要把经纬度显示关闭即可,这样除了经纬度不显示其他都是正常的,估计是主控内存不足导致显示经纬度时候爆内存了就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也是,sprintf处理小数挂了.虽然还可能内存溢出.但这么成熟的代码不会出这种基本错误的

你是怎么怀疑 ...

之前你提到说可能是浮点运算神马的出问题了嘛,我看到经纬度都是很大的数值来的就想是不是那出问题了....关掉之后果然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