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手机里的振动电机能否做室内机飞机动力

楼主(2015-08-02):
手机有好几个,拆出里面的振动
电机
能否用来做室内机的动力?它的电压是多少?哪位高手说道说道。谢谢。

网友A:
太小了,用舵机里的电机差不多 我这里有,送你

网友B:
电压显然是最好不超过 4.2V, 也就是 1S 锂电。
功率太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小了,用舵机里的电机差不多 我这里有,送你
谢谢您的回复。有一天拆了一个手机,看到里面的电机非常小巧,感觉力道也不小,想给它派上个用场,萌生了做室内机动力室内机的想法,但是从没做过,心里没底,发出来请教高手指点指点。谢谢您的慷慨,我在这些技术层面算是个技术盲,还得请您多指点。

网友C:
有想法,如果动手能力强的话应该行的,大不了用电发,只是控制是个问题,如果不要控制就没意思了

网友D:
412的空心杯,高转速的那种也就1-2元啊。。。
不过楼主要是试验成功,记得发帖啊 哈哈 家里废旧手机太多了, 从02年到现在用过的,一个都没舍得扔

网友E:
奇思妙想很好。
但没经验的时期,
最好先山寨。

网友F:
可以,起飞重量10G以内,还要有翼型提高升力

网友G:
我试过,做手机震动的电机主要有3mm的,用锂电还是不够力,而且发热,这种转子马达远不如空心杯马达力大。应该不适合作小飞机动力。

网友H(2015-09-03):
没有悬念
但比得想法吧震锤弄掉
俺是到手机维修部淘的
去掉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