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3D老是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8-02):
QAV250机架 1806KV2600 5030 2200mAh. 校准好陀螺仪后起飞还是回飘,定点很困难。而且有时候陀螺仪数据就跟疯了一样。顺便求一个适合新手的CC3D感度谢谢

网友:
我的也飘,百思不得其解啊。。。。有人说CC3D就是飘的,正常现象。。但是前段时间看了YOUKU上 追梦模型 的视频,居然能脱控 还非常的稳定,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正常的话缺省参数就行,估计震动太大导致的,原因可能是KV值太高所至,因为我用的是1806 KV2280 加5030桨,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
我的改机调参后也很飘,不受控。现在搞好了,很稳

网友:
减震吧,一个是电机和桨的平衡,然后飞控的减震很重要,再然后飞控设置的滤波调一下,再然后漂的话也正常,不可能不漂。没有GPS的飞控都是这样,全靠手。只是做的尽量合适一些。其他的穿越飞控也是,

网友A:
还有,发现个问题,如果电池是放顶板上的,中心高,CC3D最好不要贴这底板沾上,这样重心高,CC3D的自稳平衡会很飘的。用减震座抬高,差不多居中的水平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发现个问题,如果电池是放顶板上的,中心高,CC3D最好不要贴这底板沾上,这样重心高,CC3D的自稳平衡 ...

我实测下挂更稳,和螺旋桨放一个平面油门不稳,低空弹跳。下挂油门可定高。。。

网友:
CC3D 没有GPS  肯定会飘啊~

网友:
以下因素可直接影响CC3D载机的悬停稳定性:
1.飞控水平校准 (调参里设置)
2.飞控安装减震和调参里的高频振动滤波设置
3.电调校准和调参里的电机怠速校准
4.整机重心是否与几何中心基本重合,飞控是否安装在这个点上,重心是否靠下,推荐电池下置。
实际调机经验分享,我的250在篮球场可脱控30秒,高度变化2米以内,不飞出场地
另外飘与不飘是相对的,不能很有GPS和气压计的飞控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