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A电调配3S电2212 kv980电机用到吗?

楼主(2015-08-02):
原有6个30A电调太重了,40克一个,换12A电调(7克)能用吗?
朗宇2212 Kv980电机加3S电池能用吗?
我在网上查的数据
电机供电10.8A
12A电调提供12A电流,瞬时最大电流15A
电流需要预留余量吗?

网友:
我怕不够

网友A:
路过,拿分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拿分走人

+1

网友B:
够了,配9045浆 全油门电流10A不到

网友:
电调质量足够好的话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了,配9045浆 全油门电流10A不到

追问,郎宇的X2212,KV980电机用9443桨会不会出问题?
我是六旋的
是不是每个电机最高输出电流值都不同?公式是怎样算的?

网友C:
980KV的电机起飞重量 1200G 没问题吧? 楼主是要配多少东西上去呢?虽说40G的电调相对7G的中了很多,但也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980KV的电机起飞重量 1200G 没问题吧? 楼主是要配多少东西上去呢?虽说40G的电调相对7G的中了很多,但也还 ...

最后我选择了20A的,重量14G一个,12A的时9G一个。说说我的配置:

我六轴配置:
机架:定制的轴距525碳迁折叠六轴机架(185g);
电机:朗宇X2212 KV980 电机(加螺丝55g/个,6个共330g);
电调:好盈乐天20A短版(14g/个,配信号及正负电源延长线18g/个,6个共108g);
电调分电板:随便一个8分(15g);
飞控:大疆Lite-M+PUM+GPS(66g);
接收机,乐迪9通用的R9D(10g);
OSD:非凡N2带线(15g)
其它:焊接,螺丝,胶水,电源线,led灯带,贴纸,电池带约(50g)
桨:大疆精灵副厂9443(E300)桨(连ZIDAN头28g/对,3对共84g)

空机总重:863g

3s 5000电池(400g)空机测试3.5v警报悬停19分钟+

云台+摄像头:狗狗约250g,微单约600g;

挂狗狗15分钟+

网友:
够了,我都用10安的电调飞呢

网友(2016-03-21):
3S下,用好盈 12A配 MT2213,9寸桨试过。
正常飞没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