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V977 和HCP 100S怎么选择呢?

楼主(2015-08-02):
只想要个小飞机。。。在家里飞飞。。V977和HCP 100S到底选哪个呢?!

网友A:
新手还是推荐977

网友B:
家里977.。。。100S动力足够你玩任何动作。不过家里就算了。。。。家里我更推荐MCP。。。手感各方面不是977能比的。主要你入了977还要入977的控,那个控就只能配977了。。。MCP带个D7E以后能通杀所有小鸡。。。

网友C:
100s我算是醉了 我这种没玩过值机的新手 完全把持不住 油门50 都控制不住。。。。。而且。。。。。。。。都好几天了 今天才飞起来 但是不会控制 我没练过模拟器 因为没有模拟器。。。。

网友D:
如果是新手建議先從碳刷機開始玩 之後再考慮無刷機

楼主:
手头有架911一直在玩 然后今天玩的时候把平衡锤给摔断了 家里没配件了 正好想换个玩玩 哈哈 也不要啥3d啥的 就随便飞飞 顺道问问 977抗风性咋样

网友E:
977还是不错的,好飞耐炸,比较适合练习

网友F:
mcpx值得拥有

网友G:
偉力有新飛機 K110!! 等開箱喔~

网友H:
快出新机了?

网友I:
不飞3D ? 驰远的HFP80,HFP100 四通 三轴版, 操控性很不错

网友J:
新手直接上HCP80V2吧,三、六轴可切换,在家里飞六轴完全没有压力,玩熟了到外面草地上飞三轴照样可以倒飞。977就免了吧。无论三六轴飞起来都绵绵的,没有动力和暴力可言。
我在大学城玩过HCP100S,旁边的一模友就是飞977的,看到我的100S的急提,立即就服了;马上要求提供地址买HCP100S。

网友K:
还是先飞好v977再说把

网友L:
家里用mini cp

网友M:
977,6050都是室内好机!

网友N(2015-09-20):
V977配件便宜, 而且你練成倒飛基本功後,也裝上改2S套件, 就可以做所有3D動作,包括12点鐘摆,

网友O:
家里玩3D除非技术一流。2S是给老鸟高手玩的,新手入2S是自找麻烦

网友P:
V977 HCP100S这两款都不适合在家里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