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

楼主(2015-08-02):
http://www.tudou.com/v/VZuHHfEbPGk/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A:
总体螺距向下调点,可能向上位置太高,不行的话看下升降舵机和左右两个舵行程给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体螺距向下调点,可能向上位置太高,不行的话看下升降舵机和左右两个舵行程给一致

怎么调啊,能说的具体些吗,是在控里调吗,我是菜鸟   谢谢了

网友:
正螺距过大,循环螺距过大

网友:
把拉杆位置调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调啊,能说的具体些吗,是在控里调吗,我是菜鸟   谢谢了

你好!由于上班太忙未能及时回复,抱歉,在控里调好舵机行程一致,活动范围合适,连杆长短也要扭到一致的位置,在倒飞状态时油门在中点时调平十字盘,拉臂,上下最大螺距为11-12度,正飞时向下一2到一4度,向上正11-12度就可以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复杂,有飞过的模友在身旁指导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由于上班太忙未能及时回复,抱歉,在控里调好舵机行程一致,活动范围合适,连杆长短也要扭到一致的 ...

调节时马达线一定要拔掉2根噢,不然一不小心瞬间倒飞状态非常危险噢!!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