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图纸太小,有什么办法可以按比例放大

楼主(2015-08-02):
手头的图纸太小,有什么办法可以按照比例放大?过去有一种复印机,能够遂意放大或缩小。在没有这种设备情况下,怎样得到放大的图纸?使用九宫格的方法倒是可以,却太麻烦,各位老师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请给与提示。谢谢。

网友A:
现在复印机也可以放大,自己手机拍照放大也行的。然后分割打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复印机也可以放大,自己手机拍照放大也行的。然后分割打印出来。

谢谢老师的回复。手机放大的比例恐怕难以掌握,只有找复印机了。不知道复印和打印的一体机能不能行,或者用图片软件行不行?如用ACDSEE等。

网友:
你可以先扫描成图片或者PDF,然后放到电脑里放大。再分割成A4打印。
记得要高清扫描,分辨率,清晰度,都要设置最高。

网友B:
一般文印店者能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文印店者能做的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我已去了OFFICE WORKS打印出图了,A3 一块七一张,A1两块三一张,花了12元搞定。我使唤电脑的手艺不行,只得花钱了事。再一次感谢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