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飞行器——多轴自旋翼直升飞行器

楼主(2015-08-02):
新飞行器——多轴自旋翼直升飞行器
      安全、高效、便捷、简单且廉价的飞行器,无不是从小以来的梦想,十年前初步设计飞行器,四年前全力以赴地探索,一年前得此多轴自旋翼直升飞行器的设计。
      一年前,得多轴自旋翼直升飞行器的设计,集安全、高效、便捷、简单且廉价于一身。无疑,这便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飞行器。
      多轴自旋翼,指的是该飞行器由多个自旋旋翼组成。自旋旋翼的尺寸自然要比现有自旋翼飞机的旋翼尺寸要小,甚至他的旋翼头也可以做成固定的结构(不需要跷跷板结构)。
      直升,指的是该飞行器具有垂直起降的功能。方法是在一个相对低转速旋转的构件上安装多个自旋旋翼,当这个构件转动时,其上的自旋旋翼旋转并产生升力。当然,这个构件尺寸或他外端的线速度要足够大,才能带动自旋旋翼旋转并产生足够的升力。可采用发动机、减速机构带动构件旋转。这种方法缺点是有减速机构(重量增加,能量损失等),同时构件要承受很大的扭力,飞行器也有麻烦的自旋等。构件的动力源也可采用现有的飞机动力源,比如把带螺旋桨的发动机安装在构件上,推动构件旋转。
      飞行,指的是该飞行器具有三维飞行的功能。方法是在一个固定的构件上安装多个自旋旋翼,以供飞行器前飞时产生升力。由于用于直升的构件上的多个自旋旋翼倾斜角度是以旋转中心对称的,所以必须要解决用于直升的构件上的多个自旋旋翼在飞行器前飞时左右升力不平衡的问题。当用于直升的构件上的多个自旋旋翼仅在一条直线上时,只要这条线与飞行器前进方向相同,则左右升力达到平衡(也可以通过其他方法解决)。当然也可以直接利用旋转的构件上的多个自旋旋翼产生飞行器前飞的升力,通过改变构件上自旋旋翼倾斜角即可。飞行的动力来源可以直接利用直升的动力源,如断开减速机构,连通推进螺旋桨,或是把带螺旋桨的发动机(上文中说到的带螺旋桨的发动机)旋转90度。
      安全:具备现有自旋翼飞机的功能,即失去动力时缓降。
      高效:垂直起降相比现有重于空气的飞行器的效率更高。
      便捷:垂直起降功能。
      简单:所需材料、结构相对简单。
      廉价:垂直起降无需跑道等因素,低制造成本,低维修费用。
      这是一种结合自旋翼飞机、直升机、飞机及多轴飞行器各自优点的新飞行器。他有自旋翼飞机的安全性,却多了垂直起降、悬停的功能,载重也突破单自旋翼飞机的限制;他有直升机的垂直起降功能,但比直升机简单、效率高、更安全;他有飞机的平飞特性,但更加的安全,还多了垂直起降,悬停的功能;他有多轴飞行器的特性,但他的稳定飞行不依赖于算法,他更加安全、高效,没有强烈的向下气流。他对于人类而说是一种崭新的先进的飞行器,是一种革命性的飞行器。

       模型相关试验:优酷《新飞行器——多轴自旋翼直升飞行器 升力试验》

网友:
有一点看不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还在试验中,大家多提建议,谢谢。

网友:
旋翼机而已·················我还以为是真的新结构········

网友:
EVA的即视感

网友A:
结构效率太低,也就是说结构重量会很大,另外如何控制没有谈到,旋翼机的特点是燃料效率不高,这个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效率太低,也就是说结构重量会很大,另外如何控制没有谈到,旋翼机的特点是燃料效率不高,这个更低!

旋转构件重量吗?相比较飞机机翼结构构重量就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旋转构件重量吗?相比较飞机机翼结构构重量就可。

与旋翼机相比,它出现了悬臂结构,而且力的作用点还在头上,这天生就要比旋翼重!而且四个旋翼需要更长的臂结构,这又是重量,四片旋翼就是12片桨叶,相比旋翼只有两片桨叶,效率又下降了一大截,因此这样作没有意义,

网友:
直升机的旋翼重量相对于机翼来说结构效率很高,相当于一公斤结构重量就能承担几百公斤重量,翼面积载荷达到上千公斤,这里面还有高速转动惯性让机翼不会被气动力折弯,而旋翼机没有,因此旋翼机的叶片就重一些,当然比机翼还要轻,机翼平均下来是一平方米至少十公斤,翼载荷也不过是二百,是二十比一。没办法,直升机的结构效率高,燃料效益就差很多。楼主的这个机子结构的尺寸放大了一倍还要多,有材料定律限制,大幅度增重不可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旋翼机相比,它出现了悬臂结构,而且力的作用点还在头上,这天生就要比旋翼重!而且四个旋翼需要更长 ...

当旋翼的半径0.5倍时,四个小旋翼的升力(与大旋翼相同能量条件下)与大旋翼升力相同。不同于单个小旋翼与大旋翼相比相同升力时小旋翼效率低。至于重量的增加,会使其最终效率小于旋翼机。但其性能又岂是普通旋翼机能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旋翼的半径0.5倍时,四个小旋翼的升力(与大旋翼相同能量条件下)与大旋翼升力相同。不同于单个小旋翼 ...

真是不好意思,你是实践者,而本贴只能根据你所提供的视频用现成的气动力知识来分析,因此你要用试验数据来证明有显著的提高改善或其他方面的优势,但可以肯定的是主贴中的革命性飞行器不现实,不知道你是否打算用这个参加那个无人机大赛,拿到那里可能会有效果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