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冲浪者 V5配980kv电机的话有合适的桨吗?

楼主(2015-08-02):
以前玩四轴,最近想入架冲浪者V5玩FPV,手里有一个2212 980KV的电机,能用在V5上吗?是不是放不下1047的桨呢?能不能配个9045的三叶桨?前辈们给个建议,先行谢过。

网友A:
个人推荐用2212 2200kv的电机,配6寸桨,动力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推荐用2212 2200kv的电机,配6寸桨,动力杠杠的。

续航怎么样?

网友A:
冲浪者本身是滑翔机,滑翔性能肯定没话说了,没有风的情况下,我试过滑翔了40分钟,3s 2200mah电池还有11.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本身是滑翔机,滑翔性能肯定没话说了,没有风的情况下,我试过滑翔了40分钟,3s 2200mah电池还有11 ...

你用的就是2212-2200KV的电机?配5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本身是滑翔机,滑翔性能肯定没话说了,没有风的情况下,我试过滑翔了40分钟,3s 2200mah电池还有11 ...

不对,是六寸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是六寸桨??

对啊,也可以用5x5的三叶桨,同样的电机三叶桨推理更加大,这是我的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就是2212-2200KV的电机?配5寸桨?

我自己用2212  1400kv  5X5三叶桨

网友B:
豹子2216 1880kv  7×5E,绝对的黄金搭档。。。 绝对能给你惊喜。。。 速度 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豹子2216 1880kv  7×5E,绝对的黄金搭档。。。 绝对能给你惊喜。。。 速度 很快的。。。

7x5E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用2212  1400kv  5X5三叶桨

三叶桨能给推荐个品牌或卖家吗?我看淘宝上质量都有点单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叶桨能给推荐个品牌或卖家吗?我看淘宝上质量都有点单薄

新动模型吧

网友(2015-09-25):
v5 比普通的x8重很多。楼上的给的建议都是针对x8的。如果用2212 上六寸桨动力严重不足。至少2215以上动力

网友:
我用的2216 KV1250,配的6寸桨,也是飞的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