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 四轴装机日记与经验! (更新 第三天)未完待续~~~

楼主(2015-08-02):
20150802今天继续更新
.....

前一段时间工作比较忙,加班加的昏天黑地,没有时间继续更新,现在,继续未完成的   事~~~~~~~~~业!

现在开始从组装说起吧:

我买的电调是乐天40a长线版,原装是带 香蕉头的, 直接扒皮去掉,接电机电源线:

电机和电调连接我选择直接焊死,这样既能提高可靠性,又可以减轻重量,可谓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呢!

在此楼主提醒大家,必须事先得弄清楚电机转向,和电线连接顺序,不然返工 会烦死你!!!再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啊!

下来到了关键地方了,就是电机电调的安装,
一、电机的安装

二、电调的安装
本来打算把电调安装的中心板上的,无奈650的中心版因为需要折叠的关系,导致可以利用的空间较为狭小而且都是被分隔开来的,连分电板都装不下,无奈只能把电调装外面了!
并且楼主我选择了管内走线,看到电机座向内有一些延伸,就考虑装在这里:
因为电调直接安在碳纤版上怕磨损和震动,所以楼主在电调和碳纤版中间加了点东东:
用扎带前后各一个扎起来拖拖的!

接下来一个很大的难题是电机电调的走线问题,这个楼主感觉好难决断啊!最后决定这么走线:
电机和电调的线穿过中间的缝隙引到碳纤版的下方,然后焊死!!!
因为不想看到线那么乱着在外面飞舞,所以想了一招从铝合金固件和碳纤版之间的缝隙走线,即达到了固定的作用,也美观了不少!整齐多了!!

本来打算电机的线就这么走,在侧面挂着,但是装起来看了半天,都觉得心里不舒服:
最后想了办法,同上,还是从铝合金加工件和碳纤版之间的缝隙过去,这样看起来整齐多了!心里舒服了很多!

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么走线线不能太粗,因为缝隙的宽度是有限的,好在ly电机的线一般都不怎么粗!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么走线的话,电调的信号线长度就不够了,需要加长信号线:

下面是电机和电调安装完成的 照片,供大家参考:

到此,本人觉得最艰难的工程已经完成了!接下来的就简单了!

········
·······
·····
····
···
··
·
未完待续

网友A:
为什么说选4108是最大的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说选4108是最大的错误?

也许是认为,重量比3508重,效率 拉力和3508相当。

网友C:
楼主4018s kv600搭配电池,挂狗续航时间多久?陪多大桨,最近一直在观望650级,楼主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谢谢指教

网友D:
单单电机电调就这么仔细。。不错帮顶了。信号线直接焊死啊?焊死不错,但以后装别的机架就麻烦了

网友E:
我x8  650轴距 4110 乐天40  12800电池 3.7报警是11分钟到12分钟  然后报警还能再飞差不多3分钟

网友F:
顶一下 我觉得 把电调水平转个180度 原来穿3根电机线的可以穿电调电源输入线  这样线也短一些 还有建议 电机固定还是上4颗螺丝吧

网友G:
我的电调安装很简单,反过来装,电机4010-380KV,1555桨,保守估计5000mah电池悬停至少20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说选4108是最大的错误?

因为续航 只有不到15min ,空机重量 2049g,如果选择 3508 应该可以达到 20min,因为 3508 比 4108 轻不少,而且 KV 低 20KV,相应的效率应该高一点!(3508是 580KV的,4108是 600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认为,重量比3508重,效率 拉力和3508相当。

你说的 差不多吧,但是也有区别,大电机的功率高,但是我这JJ我感觉没必要上那么大电机,何不把这些重量省下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4018s kv600搭配电池,挂狗续航时间多久?陪多大桨,最近一直在观望650级,楼主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谢谢 ...

o(︶︿︶)o 唉,你说到关键了,我本来的追求就是 在4S的电池下能有较好的续航时间,结果装下来事与愿违啊! 我的 配置  4108 600 +  52004s 花牌+ TM 1355碳纤维桨,不带云台 图传OSD 什么的,什么都不带空机 加 电池 重 2048G,BB响设报警是 3.7 v ,电压下来3.79V 左右续航才 12min ,如果 调到 3.6 也就将将 15 min 吧,可能还达不到!现在在一直研究 什么提高 电机和 桨 电池 搭配的效率呢, 一直也没有好的 解决方案,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拿来分享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一下 我觉得 把电调水平转个180度 原来穿3根电机线的可以穿电调电源输入线  这样线也短一些 还有建议 电 ...

你的这个方法我也尝试过,但是发现 那个电容太碍事,装不稳,也不平整,所以放弃了!我这样装的话刚好 可以把那个电容担出来,这样 电调 可以保证 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单电机电调就这么仔细。。不错帮顶了。信号线直接焊死啊?焊死不错,但以后装别的机架就麻烦了

本来就没打算 装一台鸡鸡,也没打算换机架,就算换机架了,也没啥不方便的,再焊开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电调安装很简单,反过来装,电机4010-380KV,1555桨,保守估计5000mah电池悬停至少20分钟以上~

低 KV 配大桨 确实 高效率, 求问起飞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x8  650轴距 4110 乐天40  12800电池 3.7报警是11分钟到12分钟  然后报警还能再飞差不多3分钟

找个合适的搭配好难啊!电机大了 用不上, 电池大了 太重了,稳定性受影响,还要选择合适的桨,想想就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一下 我觉得 把电调水平转个180度 原来穿3根电机线的可以穿电调电源输入线  这样线也短一些 还有建议 电 ...

电调方向 我已回复了, 看帖子的回复吧,这里我就懒得再打字了,至于你说的 电机固定的 问题,我在这里说明一下也提醒大家,飞跃 650的机架的电机座,开孔的位置是默认 电机线 向外测的,这样才能上 3个螺丝,如果上四颗螺丝的话就得让电机线 出口朝着侧面,而我这种电机方向,在 不重新 打孔的情况下,只能上两颗螺丝,

楼主(2016-05-29):
引用 网友C:
楼主4018s kv600搭配电池,挂狗续航时间多久?陪多大桨,最近一直在观望650级,楼主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谢谢 ...

好久没玩了,工作太忙!没时间啊!!1355的桨不带图传狗,13分钟过一点!下来3.7伏!最近换了1555桨,下来15分钟了!全重210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