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的的飞行高度低于起飞高度会炸机吗?

楼主(2015-08-02):
悟的的飞行高度低于起飞高度会炸机吗?

网友A:
GPS定位打开当然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定位打开当然没有问题

跟GPS还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定位打开当然没有问题

悟在一般情况下那个三段开关是不起作用的,在变完新手模式才管用,要么只有GPS模式

网友B:
我拍过蹦极,没炸……只是高度显示的是负数而已

网友C:
不是还有超声波定高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拍过蹦极,没炸……只是高度显示的是负数而已

零度的我试过显示负数,看过你那个后期的,后期设备忒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还有超声波定高嘛

网友(2015-09-19):
零度的不会.呵呵

网友D:
开玩笑吧!低于起飞高度会炸?那我如果想拍点峡谷之内的怎么办?这个机子这么LAJI?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玩笑吧!低于起飞高度会炸?那我如果想拍点峡谷之内的怎么办?这个机子这么LAJI?

已经 有人 回答 不会炸机了。。。

凑合用 等待价格 再被【砸低】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