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hcp100s 用d10控的参数曲线

楼主(2015-08-02):
新手买直机  不会调啊 就带着控和飞机发回厂里让他们帮调 现在调好了 发个参数出来。。。用d10不会调的可以看看 还有谁也用d10飞100s的参数分享一下9更好,让我这样的新手也学一下  [字很丑 乱写的。。。本来想重新写一份的 不过有点懒 不想再写了。。。]

网友A:
方向混控消除死区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混控消除死区都没...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不会看。。。

网友B:
可以套用别人的文件,去更改一下螺距来使用。。。还有。。你这个就是九点曲线。螺距可以从0开始。。。普通模式 0递增到90左右缓慢上升。。。。油门你明显弄错了。难怪你说50油门都不好控制,你用的70的定速。。只要推一点油门就是70%了。。。油门可以是普通-100     -5     5      20    30    45    60    75     90,3D100  100一条直线。这样你能感受到电机转速变化,而不至于一推油门就是70那么多了把持不住。

普通和3D的螺距,我个人认为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你普通模式飞机升空,到1.5米左右的高度,然后切换3D,飞机不要猛坠为准。3D螺距无特殊需要都是死的,-100到+100一条斜线。也就是说,你飞机悬停的普通油门下螺距要在遥感65%左右。。。如果遥感在50%左右就能悬停了。你切换3D基本要炸鸡。这时候普通模式的螺距中的按九点曲线来算。4567这四点螺距要下调,让摇杆保持在65%以上幅度的时候才能悬停。

网友:
一点不懂原理和刚接触六通的新手来说,就如100S风险是蛮大的。这个机需要一定的折腾精神,还有起码对正负螺距,螺距中点等基本原理有认知。否则100S炸起来很伤的,动力 太强,基本炸鸡就是碎桨裂齿弯横轴。相信就算配件便宜你也架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套用别人的文件,去更改一下螺距来使用。。。还有。。你这个就是九点曲线。螺距可以从0开始。。。普通 ...

请问一下一下,那个油门只有7个点能设置,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2015-10-26):
这个收藏了,回头好好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