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storm32云台的问题

楼主(2015-08-02):
请问大家storm32云台上电之后镜头没有对准正前方已经航向跟随速率怎么调整 ? 固件是V0.70的  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航向跟随速率

YAW Position 微调 (只需勾选 Yaw Motor Position 和 最下面那两个Finish 的选项以重啓马达)

网友A(2015-12-22):
同问,每次上电YAW的位置都不一样,如何设置可以上电后镜头对准正前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每次上电YAW的位置都不一样,如何设置可以上电后镜头对准正前方

大概错了多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