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第一架DIY风动小船

楼主(2015-08-02):
宿舍附近有个湖,环境还算可以挺适合玩船的,想diy一架小船挺久了,在本板块潜水了一段时间,就打算造个出来,经历了一次尝试下水,第一次的时候一直打转,控制不住方向,还开翻了,回来做二次改进直接舵机控制电机转动,这样会不会再次原地打转呢?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A:
解决转向转简单的方法就是安装一个舵

网友B:
搞右倾了吗?不然还很难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转向转简单的方法就是安装一个舵

风动船如果在水下加个舵控制鱼尾不知道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右倾了吗?不然还很难控制。

右倾怎样做?是不是左倾右倾的意思

网友C:
还是参考成功者的风动方式吧,往后吹风,加风动舵片控制,船底加防滑条。经典的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参考成功者的风动方式吧,往后吹风,加风动舵片控制,船底加防滑条。经典的靠谱。

今天下水试了,这样是能控制方向了,但电机和螺旋桨回中了船随螺旋桨的离心力往一边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下水试了,这样是能控制方向了,但电机和螺旋桨回中了船随螺旋桨的离心力往一边跑了。

船轻了,重了,就能克服离心力了,你看看我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顶水都懒得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船轻了,重了,就能克服离心力了,你看看我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 ...

难怪,你的是用两个螺旋桨,是一个正传,一个反转吧?电机和你的一样xxd  1000kv,采用的是混控方法来转向?

网友D:
引用 楼主:
难怪,你的是用两个螺旋桨,是一个正传,一个反转吧?电机和你的一样xxd  1000kv,采用的是混控方法来转 ...

是的,我要换桨,顶水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要换桨,顶水不爽

我在想用这个电机改个水下的螺旋桨,应该暴力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想用这个电机改个水下的螺旋桨,应该暴力很多

稍微有点浪费了,水下桨用有刷电机就行,一个6V20000转的550电机,包邮也就1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稍微有点浪费了,水下桨用有刷电机就行,一个6V20000转的550电机,包邮也就15元

没事反正这些电调电机都是闲置的,无刷马力大寿命长,做好长时间玩,不用太担心电机烧毁问题了,前提是怎样做好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