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无刷电机的卡子掉了

楼主(2015-08-02):
请教多轴无刷电机后面轴上的固定卡子掉了,通电后吸力还挺大,可以直接飞吗?转子不会因为升力太在飞出去吧?

网友:
不可以,必须有卡子,要不然会射转子。

网友A:
我飞掉过,快落地时猛提速就出去了,蛮好看的,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飞掉过,快落地时猛提速就出去了,蛮好看的,可以试试!

幸好还是离地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掉过,快落地时猛提速就出去了,蛮好看的,可以试试!

多谢提醒

网友:
大笑级别的……